关于电容的谐振频率

楼主(2023-09-18):
单纯的电容或者电感哪里来的谐振频率一说?对应的谐振频率不是有LC或者RC才对吗?R和L都是未知的情况下,这些谐振频率

网友A:
理想电容当然不会谐振,但是现实中的电容不可能理想,你看这不就谐振了吗?

网友B:
任何一条导线都有其电感量,何况是靠导体平面面积造成的电容, 有电感是必然的

网友C:
电容制作会出现等效电感的!大容量的电容相对电感要大一些,特别是电解电容。所以,有些要求高的高频电路会出现多只电容并联以降低等效电感的设计。单个相当于串联一只电感,所以就会出现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容当然不会谐振,但是现实中的电容不可能理想,你看这不就谐振了吗?

阻抗最小的时候就是发生了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制作会出现等效电感的!大容量的电容相对电感要大一些,特别是电解电容。所以,有些要求高的高频电路会 ...

这样吗  很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在忙什么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吗  很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在忙什么产品

还是在搞医疗仪器开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最小的时候就是发生了谐振?

那么你认为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电容变成电感又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搞医疗仪器开发

嗯嗯  哪一方面呢?你技术挺不错的

网友D:
现实中,任何R、L、C元件,都是LCR的组合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实中,任何R、L、C元件,都是LCR的组合体。

确实!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不是很大一般忽略了。但在特殊条件下不能不考虑寄生电感或者电容的影响,特别是高频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不是很大一般忽略了。但在特殊条件下不能不考虑寄生电感或者电容的影响,特 ...

你对LC振荡电路很熟悉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