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 USB转TTL接口电路原理图PCB文件设计

楼主(2023-09-18):
这是我上周做的USB转TTL接口设计 含源码 原理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附件里面包含USB转TTL的AD原理图.
都是自己原创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CH340芯片支持5V电源电压或者3.3V电源电压。当使用5V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VCC 引脚输入外部5V电源,并且V3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4700pF或者0.01uF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3.3V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V3引脚应该与VCC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3.3V电源,并且与CH340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3.3V。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焊接图

实物焊接图

1、CH340G的TXD 引脚的二极管IN4148,防止USBTTL作为下载器时,向51供电,因为程序下载时需要断电重启。
2、作为两个USBTTL间通信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实现自收自发,需要将IN4148短接。
3、因为现在打单片机都是CMOS工艺制造,结构上有寄生二极管。一个单片机电源脚没供电,但I/O端口引脚有一个比较强的电压源引入,就会通过寄生二极管传到电源端,相当于给单片机供电了。STC单片机烧录时要求有一次冷启动,不加SS14有可能造成单片机连续供电,就没法冷启动了,也就没法烧录了。这个二极管是防止TXD给单片机供电,起隔离作用。
AD工程文件:

网友A:
既然都用上CH340C了,为什么不把DTR和RTS都引出来用?一些自动下载电路会用到这些信号。
如果仅仅需要RXD和TXD,为什么不直接用CH340N,芯片引脚更少。

网友B:
现在选择下载用340N(E)的多,串口控制用340C的多,这些都自带晶振省略了一个12M晶振和2只电容。

网友C(2024-04-05):
感谢分享。
请问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而CH340是直接用USB的5V供电,那么TXD和RXD这两个信号需要考虑电平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