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升压到DC60V 电流200mA 有哪些升压芯片可以推荐

楼主(2023-09-19):
谢谢大家

网友A:
太多了,不一一列出。只说两个:3842、494。

网友B:
XL6019
商品目录        DC-DC电源芯片
功能类型        升压型
同步整流        否
输出类型        -
输出通道数        1
拓扑结构        升压式
输入电压        5V~40V
输出电压        60V
输出电流(最大值)        5A
开关频率        180kHz

网友B:
XL6007
Wide 3.6V to 24V Input Voltage Range
„ Positive or Negative Output Voltage
Programming with a Single Feedback Pin
„ Current Mode Control Provides Excellent
Transient Response
„ 1.25V reference adjustable version
„ Fixed 400KHz Switching Frequency
„ Maximum 2A Switching Current
„ SW PIN Built in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 Excellent line and load regulation
„ EN PIN TTL shutdown capability
„ Internal Optimize Power MOSFET
„ High efficiency up to 90%
„ Built in Frequency Compensation
„ Built in Soft-Start Function
„ Built in Thermal Shutdown Function
„ Built in Current Limit Function
„ Available in SOP8L packag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不一一列出。只说两个:3842、494。

3842启动电压16V,这里不可以,要3843才行。

好好看datasheet再来发言。

网友D:
DC60V 电流200mA,功率已经12W不小了,直接用现成ACDC模块更经济实惠。开关电源属于很成熟产品,除非功率很小,其余优先考虑购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60V 电流200mA,功率已经12W不小了,直接用现成ACDC模块更经济实惠。开关电源属于很成熟产品,除非功率很 ...

DCDC不是ACDC

网友D:
你这种情况用ACDC更好,用DCDC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用ACDC更好,用DCDC不好。

是便携式的 电池包产品   你用AC-DC就不方便了啊!

网友E:
这是好用处的,值得推荐

网友F:
max系列的有些超低功耗的效果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用ACDC更好,用DCDC不好。

比如功放,想电池12v升级到60v给功放提供电源,就得DC-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便携式的 电池包产品   你用AC-DC就不方便了啊!

楼主的应用有点小众,12W功率用电池供电估计便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应用有点小众,12W功率用电池供电估计便携不了。

不是说口袋便携这种  而是说可以移动在买有市电的情况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