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如何将一个3.3V脉冲信号1k~2kHZ,的信号放大到5V

楼主(2023-09-19):
lm358脉冲信号放大问题
   将一个3.3V脉冲信号1k~2kHZ,的信号放大到5V,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A:
同相或反相放大都可以,频率不高很好处理的

网友B:
                      5V
                     4K7
3.3V   ---|<|----+------
            1N4148

网友C:
这么简单,平时不爱看书吧:
同向,做个5/3.3 = 1.5倍的放大器,用10K和20K的电阻即可,20K输入,10K在负反馈上。

网友D:
脉冲信号不需要放大,只要进行电平转换就可以了,设计一个电压比较器,将3.3V转换陈5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