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怎么比手机时间块15秒?

楼主(2023-09-19):
电脑时间和“原始时钟”调整后和手机时间一致了。

网友A:
电脑每周跟NTP服务器同步一次,每周误差15秒也可以了。

网友B:
时钟快慢不一样;校准的时间源不同;....

网友C:
电脑不是神仙。
它有自己的时基,它的时钟基准是计时晶振,其振荡频率不可能与授时台的频率源一致,所以就有误差了。
减小误差的方法是:常与授时台做校准,也即上网并打开时间同步,让电脑经常将时间修改成授时台的时间。
否则,就会出现你看到的状况。

网友D:
Windows默认时钟源在国外,不稳定容易同步失败,换成国内时钟源会比较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快慢不一样;校准的时间源不同;....

Windows和智能手机都是NTP对时。按说现在手机都有GPS,用GPS对时更准,但是OS就是不开放这个功能,就是让你产生上网流量,一切都是为了商业利润。

网友E:
这可能是由于电脑和手机使用的时间同步服务不同步导致的。一般来说,电脑会自动与网络上的时间服务器进行同步,而手机则会通过移动网络或者GPS信号获取当前时间。如果两个设备所连接的时间服务器不同,就有可能出现相差几分钟甚至更多的情况。

网友F:
你要搞清楚15秒是几天没有同步产生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