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C51\BIN\C51.EXE"

楼主(2023-09-19):
刚下的keilC51,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C51\BIN\C51.EXE"

网友A:
需要设置 C51.exe 工具所在目录,具体如下:01  选择 Project -> Manage -> Project Items...

02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Folders/Extensions 标签页,在其中 Tool Base Folder 项内设置你的 C51.exe 所在目录(蓝色背景选择部分),单击 OK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