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语音控制的灯设计的问题 怎么能让这个既可以充电,也可以用电

楼主(2023-09-19):
想设计一款语音控制灯的设计,现在想用太阳能电池板给18650电池组供电,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这个既可以充电,也可以用电,就是让这个东西没充满电的时候充电,充满电之后再用电,这个怎么设计?

楼主:
需要哪些模块?

楼主:
就是怎么让这个电池即可以充电,又可以用电

网友A:
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充电,晚上没太阳没法充电只能用电,请问用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考虑充满了没有?哪怕你的灯只亮了1秒钟,电池也不是满电的,为什么要立刻把灯给关了?

网友B:
锂电流管理电路的两个背靠背的MOS管,就是分别控制充电和放电的。但你的要求看不懂,可能你还没接触过太阳能充电的。

网友C:
1、懂清楚【太阳能电池板】能提供的电压、电流范围。
2、懂清楚【用电器】需要提供什么电压、电流。
3、懂清楚【电池】需要提供什么电压、电流,才能进行充电。
4、定义一下何为【电池】已充满。
而后再行事。

网友D:
电池管理芯片、电量计

网友E:
加一个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模块TP4056可以解决

网友F:
太阳能不是很可靠的
不要用这个想法

网友G:
太阳能充电,切换过程可以定义延时,省着你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