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和ESD的具体应用在哪里

楼主(2023-09-20):
我对TVS和ESD的功能傻傻分不清,感觉它们俩的功能有相交的部分。这就导致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哪一种。
1.对于运放输入保护(钳压)使用哪一种保护器件了?是ESD吗?

2.对于电源端口的插拔和通信io口的插拔使用哪一种了?

完全迷糊了。另外能有常用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A:
ESD全拼是Electro-Static discharge,中文意思是“静电释放”,它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TVS全拼是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中文意思是“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它描述的是一种器件。

网友B:
你找一个ESD的实物,型号也行,让我开开眼。

网友C:
能解释一下,你心目中的【TVS和ESD】是个什么东东吗?
你所我感到的【TVS和ESD的功能】列出一两条来,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D:
我也很想详细了解这两个器件。对怎么选择也有点迷糊。电压选的和信号差不多,会提前把信号拉低...
看别人介绍,ESD和TVS比较的话,ESD主要是用来防静电,防静电就要求电容值低,一般是1--3.5PF之间为最好。而TVS就做不到这一点,TVS的电容值比较高。
不过看前面专家对ESD、TVS的不懈,貌似这两个器件名不符实,初学者想了解一下这两个器件的不理想之处,减少踩坑。不是初学也不会在此提问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详细了解这两个器件。对怎么选择也有点迷糊。电压选的和信号差不多,会提前把信号拉低...
看别人 ...

TVS是一种明确的器件,有型号可以买到。

ESD是个啥?你说的信誓旦旦好像真的一样,能发个型号或者照片出来吗?

网友E:
沙发说得对,ESD不是器件。我们平时说得是ESD防护可以是用器件保护还有其它手段。TVS算是器件保护中的一类,不过成本比较高,一般比较少用。

网友B:
请问ESD器件照片????

网友F:
网上找了下,有ESD二极管,ESD5E003TA等。特性与双向TVS类似,可能就是防静电的专用的TVS。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了下,有ESD二极管,ESD5E003TA等。特性与双向TVS类似,可能就是防静电的专用的TVS。

ESD5E003TA是TVS,人家就是商业上吹个牛b你就当以为真了?N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