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丝印咋画?图中为了防止焊锡连起来,焊盘周围有白色的丝印

楼主(2023-09-20):
图中为了防止焊锡连起来,焊盘周围有白色的丝印,咋画上去的?

网友A:
丝印层直接填充

网友B:
白色的丝印是阻焊,在阻焊层画。

网友C:
制板过程中焊盘表面是不会被丝印覆盖的,所以画板时丝印不必开窗,可以直接覆盖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板过程中焊盘表面是不会被丝印覆盖的,所以画板时丝印不必开窗,可以直接覆盖焊盘。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在丝印层铺放,制板的不会覆盖焊盘

网友D:
在丝印层选择填充然后铺放在焊盘上,做板时焊盘自动留出焊面

网友E:
取决于你用的软件,PADS可以直接填满,然后设置焊盘与丝印的间距,出gerber的时候焊盘上自动没有丝印。

网友F:
以protel99 se为例:先布有网络的覆铜,然后将覆铜改为无网络的丝印层即可。

网友G:
不必担心,直接覆盖

网友H:
其实并没有防止焊锡粘连的作用,,原本绿油层 就足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并没有防止焊锡粘连的作用,,原本绿油层 就足够了

大概是觉得一层不够,用两层吧……

网友J:
哪有什么防连锡,我甚至都觉得那块就是他座子本身封装自带的丝印。
或者是为了标识那一块座子的宽度及位置仅此而已吧。
自己画就直接放丝印层就行。焊盘是直接钻孔割铜的其余的压根不用担心!

网友K:
阻焊绿油+丝印白油,双层阻焊。在丝印字符层上,增加组要覆盖白油的区域,再给焊盘开窗就行了。应该没什么难度。目的主要是增加厚度,预防电烙铁高温拖锡划开阻焊而导致连锡吧。看这个焊盘偏大,用的锡量也不少。电烙铁停留的时间也会相对长些。

网友L(2023-10-27):
TOPoverlay层或者Bottomover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