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外部电平状态

楼主(2023-09-20):
外部电平三种状态 高低电平和高阻,STC8H单片机引脚应该配置为准双向还是开漏

网友A:
开漏只能输出吧?准双向才是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输出1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只能输出吧?准双向才是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输出1就行)。

设置准双向,引脚固定输出1或者0,,如何检测外部高阻

网友B:
设高阻输入
启动上拉电阻,取消下拉点阻,读取引脚电平,Input1
启动下拉电阻,取消上拉点阻,读取引脚电平,Input2
Input1 = Input2 = 高电平:外部高电平
Input1 = Input2 = 低电平:外部低电平
Input1 != Input2:外部高阻

网友C:
【单片机如何检测外部电平状态】
1、定义出各种状态的形式(即状态分几种)。
2、状态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网友D:
51单片机设置为准双向, 需要把输出设高才能读取.
STM32单片机设置为开漏输出, 也是能读取IO脚电平的.

网友E:
高阻相当于IO与芯片内部断开了,其外在电平由其外接上、下拉决定的,上拉为高,下拉为低,都没拉则为浮空,当浮空时,其外在电平不确定!但做为检测口的另一端的IO,总会有上下拉。
开漏只能为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准双向,引脚固定输出1或者0,,如何检测外部高阻

单片机检测不了“高阻”,只能是1、0或模电压A。即便检测到“高阻”时的电平,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