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1K24单片机有没有定时器0.1.2 同时打开始终调不通

楼主:
定时器02 控制电机 定时器1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定时器0中断电机手动控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vala++;
                                                                if(vala>=200)
                                                                {
                                                                vala=0;
                                                                DIR0=~DIR0;                      //
                      DIR1=~DIR1;                      //
                                                          }
                                                                if(MotoraRun_Flag==1)            //电机A为1启动X电机
                {

                                                          }
                                                                if(MotorbRun_Flag==1)            //电机B为1启动X电机
                {

                                                          }
                                                                if(MotorcRun_Flag==1)            //电机B为1启动X电机
                {

                                                          }
                                                                if(MotordRun_Flag==1)            //电机D为1启动X电机
                {

                                                          }
                                                        }
/***定时器2中断运行函数 判断电机运行为一启动输出***/
/***自动控制状态************************/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valb++;
                                                   if(valb>=200)
                                                         {
                                                         valb=0;
                                                         CP0=~CP0;
                                                         CP1=~CP1;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E4;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void Timer2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T2R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
/****************************************/
                                                        void  usart_Init()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P_SW1=0x00;                        //RXD_2/P3.0, TXD_2/P3.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AUXR |= 0x00;                //定时器1波特率发生器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I=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        ET1 = 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UART中断服务程序---串口4接收触摸屏数据---*/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eceive_Total++;
                a[i]=SBUF;                       //数组下标位置的数据等于SBUF
                i++;
                if(i==9)                         //触摸屏结束码    FRAMELENGTH
                {
                 Receive_Flag=1;                     //接收数据标志置一
                                                                 if (a[0]==0XF0&&a[1]==0XF1)          //手动
                                                                 {
                                                                        i=0;                                     //数组计数器归零
                  Receive_Flag=0;
                                                                  OutPut10=1;                  //
                                                                  RUN_Flag=0;                              //自动运行标志
                                                                  }
                                                                 }
                RI=0;                             //
               }
                                                        }
/*------------------主循环程序----------------*/
              void   main( )                     /*主程序开始*/
              {                                  /**加一**/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EA=1;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2_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usart_Init();                      //初始化串口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
                                                        EX_INT0=1;                                           //拉高P3.2
              IT0=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1;                             //使能INT0中断
                                                        MotoraRun_Flag=0;                  //定时器电机A运行标志
                                                        MotorbRun_Flag=0;                  //定时器电机B运行标志
                                                        MotorcRun_Flag=0;                  //定时器电机C运行标志
                                                        MotordRun_Flag=0;                  //定时器电机D运行标志

网友A(2023-09-20):
T0、T2都是5ms中断,为什么不合在一起用一个中断?

网友B:
说清楚:
你用定时器0,做怎样的定时,要达成什么目的?
你用定时器1,做怎样的定时,要达成什么目的?
你用定时器2,做怎样的定时,要达成什么目的?
同时打开后,什么地方不通?发生了什么?

网友C:
早就改了,还是不对

网友D:
串口 中断 里面 只有 if(RI)  没有 if(TI)
串口初始化 里面却有 TI = 1;
你这程序  只要开了  ES = 1 就得死吧? 关定时器中断什么事?

网友E:
应改为
AUXR &= ~0x0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 中断 里面 只有 if(RI)  没有 if(TI)
串口初始化 里面却有 TI = 1;
你这程序  只要开了  ES = 1  ...

printf("n0.val=%d\xff\xff\xff",Counter);
              printf("n0.val=%d\xff\xff\xff",Co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