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问题 新人学习求问 当T39定时时间到时,其闭触点断开

楼主:
当T39定时时间到时,其闭触点断开,Q0.2失电且T37、T38和T39复位,接着定时器T37、T38和T39又开始新的一轮计时。请问当T39计时结束后,T39常
闭触点断开,断开后又立即闭合吗?

网友A(2023-09-20):
同萌新,但是觉得还是可能直接进入下一次计时当中。
只做参考,不对的话请指教~

网友B:
是的,断开后一个扫描周期重新闭合。注意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在这个时候需要以扫描周期为时间单位分析动作前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