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时能直接带DCDC给后面的电路供电吗?

楼主(2023-09-20):
不进行自动切换,能否直接连接

网友A:
难道你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就不能用手机了吗?

楼主:
主要时放电回路,我前面的充电回路直接和电池、负载连接,负载会不会影响充电回路对电池的识别

网友B:
充电宝难道不能边充边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时放电回路,我前面的充电回路直接和电池、负载连接,负载会不会影响充电回路对电池的识别

不能,充电器同时给电池供电也会给负载供电,会导致充电器无法识别电池充电状态,永远不会跳到充电完成

网友D:
电路可以工作,但对电池和电路都不好
1,电池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充电完成"状态,因为DC-DC一直在耗电,而恒压充电时的电流很难达到1/10C
2,这样对电池不好,电池会一直在充电和放电之间循环,长期这样用,电池坏得很快,关于这个,我在实际测试用是有过经历的
手机可以边充边用,那是因为,手机有电源路径选择,有USB充电时,手机供电是由USB提供
TI有专门的"带路径选择"功能的充电IC,比如bq24292i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以工作,但对电池和电路都不好
1,电池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充电完成"状态,因为DC-DC一直在耗电,而恒压充 ...

就是担心这个问题,bq24292i太贵了,有便宜一点的推荐吗

网友E:
DCDC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输入电源是哪个提供的,只要符合输入电压的要求,它就对外输出电能!
请问【锂电池充电时】,DCDC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电放光了,要达到DCDC的输入要求,还要等电压提高一点。
如果充的差不多了,达到了DCDC的输入要求,DCDC就干活。如果一干活,输入就降至不能干活了,就不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担心这个问题,bq24292i太贵了,有便宜一点的推荐吗

ETA6002
官方规格书的数据很好看,但没有实际用过,不好说

网友F:
看充电电流和DCDC工作电流
边充边用的时候,电池端的充电电流=充电芯片提供的充电电流-DCDC工作电流
如果实际测量的电池端充电电流有时是正的,有时是负的,也就是充一会放一会
这样对电池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如果差很多的话,比如充电电流1A,DCDC工作电流只有100mA左右,这时没什么影响

网友G:
用英集芯的移动电源芯片,一颗就做完了 IP5306,没有必要两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