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频率是50HZ 脉宽是340us 运行5s 占空比能计算出来吗

楼主(2023-09-20):
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A:
50Hz的脉冲周期是20ms也就是20000us。340us脉宽是指?运行5S又是什么意思?如果340是有效(工作)脉宽,那么,占空比就是340/20000

网友A:
别忘记*100,占空比一般是以百分比为单位

网友B:
请问题一下,一个频率是50HZ  脉宽是340us方波。
是否在占空比 = 10%的情况下,运行5S,或20秒呢?
是否在占空比 = 20%的情况下,运行5S,或20秒呢?
是否在占空比 = 50%的情况下,运行5S,或20秒呢?
你明白了吗?

网友C:
0.00034s * 50Hz = 0.017 = 1.7%

网友D:
运行5S这个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E:
你问的问题可能是很简单, 但要理解你想问啥这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