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设置高阻,可以输入50V高压吗

楼主(2023-09-20):
单片机供电5V。单片机引脚设置高阻,引脚可以输入高压50V吗。

网友A:
不可以!
所谓高阻,只是将IO口的引脚,用开关(晶体管)分别与VCC、GND、内部电路隔开。
但这个开关:未承诺耐压超过50V!

网友B:
不可以,除非通过电阻分压,并且要确保分压后的电压不能超过5V过多,否则单片机必烧。

网友C:
这个问题考验水平的,实际上只要高压源内阻足够大是可以接上而不会顺坏I/O的,实际试验可以得知结果

网友D:
不能啊,很容易烧坏单片机

网友E:
好比三极管截止状态是高阻, 但是也有最大电压限制, 大于Vce最大值以后, 三极管一样被击穿损坏.

网友F:
需要串一个大的电阻,比如我把引脚设为高阻,然后串一个1M电阻接到AC220v上就可以检测过零信号了.

网友G:
使用芯片要看规格书要求,规格书上会明确指出额度的电压,以及IO可以承受的电压,可以接高压,但IO口一定要进行钳位,确保任何情况下,IO的电压不超出手册的归定范围

网友H:
5V的灯珠,接一个10M的电阻,可以接在220V的电路中么 ?

网友I:
IO口可以接个限流电阻和5v钳位稳压管,这样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考验水平的,实际上只要高压源内阻足够大是可以接上而不会顺坏I/O的,实际试验可以得知结果

MOS管不是三极管,MOS管是电压击穿,三极管是功率击穿。超过MOS管承受的电压有可能导致MOS管永久损坏!而超过三极管承受电压只要功率足够小不超过三极管承受功率是不会损坏三极管的。

网友K:
你想做什么?

网友L:
不可以。单片机的引脚通常是通过内部的保护二极管与供电电压相连的。当引脚电压超过供电电压时,保护二极管会被激活,将多余的电压通过引脚和地之间的二极管导通,以保护单片机不受损害。

网友K:
引用 网友H:
5V的灯珠,接一个10M的电阻,可以接在220V的电路中么 ?

没问题是没问题,但灯珠能亮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H:
5V的灯珠,接一个10M的电阻,可以接在220V的电路中么 ?

目的?想必你的设想应该有一个目的!灯珠如果是钨丝之类的热发光,功率是必须考虑的!如果是辉光之类场置发光的氖泡则可以发光

网友M:
看你干啥用了,是开关量采集还是模拟量采集了,直接接单片机肯定承受不了,需要电阻降压到单片机允许电压才可以

网友N:
不可以,会损坏的

网友O:
不可以 输入单片机电压要求要底于单片机供电电压 另须要做高压隔离 比如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