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us仿真中添加stc单片机的芯片

楼主(2023-09-20):
求助大侠,用国产芯片放心,就是国外软件要添加国内芯片,也能仿真,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A:
不用添加,自带的AT89系列仿真就能看结果

网友B:
没有STC89C5x的Protues库,用规格接近的AT89C5x系列就可以,代码基本可以兼容。

网友C:
用AT89C5x

网友D:
很多STC芯片都有硬件仿真。STC8 ,STC32 单片机
STC硬件仿真要选带仿真功能的单片机,用stc-isp软件设置仿真

在Proteus8.9或以上 里面可以仿真STC15W4K32S4。

网友E:
我都是用AT89CXX系列的。

网友F:
网上已经有proteus 8.15 里面有STC15W可以用。

网友G(2023-11-04):
proteus能添加芯片画原理图,但不能仿真,仿真模型不知道怎么弄研究了好一段时间还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