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帖关于PWM两路驱动问题

楼主(2023-09-20):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改一个线路板控制PWM,当有两路信号为高电平5V时候,PWM信号加在芯片输入端,输出端无输出,当两路信号为低电平时候,芯片才可以把PWM从芯片的输出端输出,请问大神们用什么芯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可以用个与门再加个啥芯片,或者用个施密特抗干扰的与非门好,还是普通的与非门好点,然后再通过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单片机 或 FPGA。

网友B:
     给你个电路模型,分立元件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元件具体数值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电路作修改。     工作原理如下:当K1、K2都为低电平时,Q1不导通,Q2射极跟随器起作用,PWM可以输出。当K1、K2同为高电平或者一路为高电平时,Q导通,短接Q基极,PWM无输出。你的描述是两路控制端同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但没有说其中一路高电平一路低电平状态下的要求,所有控制会有BUG.

网友C: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一种调制技术,用于控制电子设备的输出信号。在PWM驱动中,通常会使用两个PWM信号来控制两个电机或其他设备的运行。  在PWM两路驱动中,通常会使用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两个PWM信号的输出。这个控制信号可以是一个单独的PWM信号,也可以是一个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  在控制信号中,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Duty Cycle)来控制两个PWM信号的输出。占空比是指PWM信号中高电平的时间与一个周期的比例。通过改变占空比,可以改变输出信号的平均电压或电流,从而控制设备的运行。  在PWM两路驱动中,通常会使用一个PWM信号来控制设备的正向运行,另一个PWM信号来控制设备的反向运行。通过改变两个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设备的速度和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在PWM两路驱动中,需要使用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两个PWM信号的输出。这个控制信号可以是一个单独的PWM信号,也可以是一个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和参数。

网友D:
当有两路控制信号同为高电平或1高1低时,PWM信号加在芯片输入端,输出端无输出,当两路控制信号同为低电平时,才可以有输出。

网友E:
如果需要有驱动能力的话,找一个带0使能芯片的驱动芯片,如果没有低输入的话,输入加个三极管反相一下,建议还是用1电平驱动PWM,上电瞬间存在不确定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下。如果防止误输出,其实有很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