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降压5V和3.3V,烧坏单片机的原因

楼主(2023-09-20):
12V主供电,给外部热插拔板卡供电。5V给屏供电,3.3V给单片机供电。12V用DCDC降压5V。5V用LDO降压3.3V。当插入热插拔外部板卡时,偶尔会烧坏单片机,是什么原因。是不是DCDC和LDO之间串联电感造成的,换成磁珠或者短接,可以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板卡晶振有无起震,IO口信号、3.3V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B:
DCDC和LDO都有可能电压过冲,如果电流不大用7805更好,7805不会电压过冲。电感应该加在3.3V输出,尽量加大3.3V滤波电容,可以减少电压过冲,或者加一个大约4.1v的稳压管防止电压过高。

网友C:
单片机电流不大,最好是用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电路,或者7809串联7805获得稳定的5V直流电压

网友D:
当DCDC失电时,控制电路功能失效(供电电压不足),此刻储能元件失控,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
如电感瞬间放电,产生高压。
解决的方案是:在LDO的前、后增加滤波电容(电解 + 瓷片)吸收掉额外的跃变能量。

网友E:
升压  降压芯片前后不要加电感。

网友F:
后级输出加个稳压管之类的限压、保险丝之类的限流试试。

网友G:
3.3V处加100UF电容

网友C:
3.3V输出两端并联一只3.6V稳压管将最大电压钳制在3.6V

网友H:
不能用电感吧,开关机瞬间会有反向大电流

网友I:
1、单片机供电加一个限流电阻,电阻后面在加滤波电容,电阻要在几十欧之间

网友J:
单片机是3.3V电压驱动,显示屏是5V电压驱动,单片机跟显示屏之间的通信总线一般是I2C总线,两个总线之间存在电压差(常见模式为弱上拉),上电瞬间容易导致单片机GPIO口承受瞬间过压导致击穿,如果单片机只向显示屏写数据,不需要读数据,可以采用开关二极管1N4148W+1K下拉电阻的方式连接显示屏I2C总线的时钟和数据。开关管的阳极连接单片机,阴极连接显示屏总线,同时下拉1K到地。

网友K:
有些LDO是不太安全, 特别是低压的(如输入最高允许6V)的, 不如1117安全(虽然1117也是LDO)

可以用TVS并在稳压输出.

网友L:
当插入12v接口时,会有一个尖峰脉冲,此脉冲有可能通过LDO直达单片机烧坏单片机; 1、在DC-DC输出用CLC-π型滤波; 2、LDO输入输出靠近元件脚加俩高频低损耗角电解; 3、在LDO输出并联个3.6V稳压管和一个瓷片; 4、在靠近单片机供电脚加一个钽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升压  降压芯片前后不要加电感。

电感前后都加个高频底损耗角的电解,形成一个π型滤波,问题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些LDO是不太安全, 特别是低压的(如输入最高允许6V)的, 不如1117安全(虽然1117也是LDO)

可以用TVS并在 ...

1117良品太难找到了,疵品的太多

网友M(2023-10-27):
主检供电和PCB布线和电容退耦这些问题。

网友N(2023-12-10):
还是把电路贴出来吧,看看是不是降压芯片外围电路参数问题

网友O(2024-07-25):
最近遇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电源结构一样,批量的时候会烧单片机500台可能烧两台这样,是公司的旧产品别人做的。个人认为有几种可能:
1:没有稳压管或者tvs管保护,上电瞬间浪涌击穿:
2:中间5V的DCDC的电感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导致电感失控。

网友O:
我这边刚好也是这样的情况,想了解一下你当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期待回复

网友P:
要检查一下插拔的连接器3.3v和5v等高压是不是在相邻的两个PIN脚上, 插拔的时候偶然的偏位会出现5V与3.3V短接, 导致3.3v供电的MCU过压损坏.

网友Q:
建议单片机单独供电,1117-3.3的LDO可以工作在12V,可以不用DC-DC,输入端可以串接一个1n4007二极管,起防反接的作用,还可以降低点电压。3.3V端电容容量大一点,可以缓冲。这个方案已应用在成熟产品中。

网友G:
在热插拔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尖峰脉冲,所以要去掉电感,加大12V处电容抑制尖峰,在3.3V处也要加大电容同样可抑制尖峰

网友R:
dcdc和ldo都存在过冲的问题,更换到无过冲的芯片即可。具体方案可私信。

网友S:
过冲引起的,做好电源即可。

网友T:
DC-DC輸出級別用LC濾波,用RC濾波

网友U:
不要使用电感滤波,用电容就可以了,一个100uF和一个0.1uF并联即可。
电感一般会产生自感电动势,特别是在电源开关瞬间,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