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桥测量电感量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3-09-20):
情况是这样的大神们,这个互感器是用在谐振回来采集电流的,是一个大圈5圈,然后套了一个100圈的小圈,人家说意思是 这样5圈:100圈等于放大啦100倍,是这意思,现在我的意思是想用一个圈 来代替这个大圈加小圈,我用电桥40K的时候测得小圈那边试168MH,为啥我100K测得是400多MH,100赫兹测得才60多MH,这是什么现象啊,到底哪一个是准的。 这个线圈平时工作再10K-30K环境下,我现在测得不知道哪个是准的,比如我用一个线圈代替这两个线圈,我绕的话需要绕到多少MH 还是多少H,才可以代替这两个圈

大圈5圈 小圈100圈

大圈5圈 小圈100圈

40K下测得电感量小圈

40K下测得电感量小圈

100K下测得电感量

100K下测得电感量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只讲匝数比,不说电感,原来5匝和100匝,用一个代替就是5*100=500匝,不用管电感。

网友B:
实际的L,是RLC的组合体,不是单纯的L,如每匝间有电容、有电阻。
电容随频率电抗变化很大,这是测不准的主要因素。
电线也有高频趋附效应,使得L会受频率影响。

网友C:
测不准也有可能跟环境有关啊

网友D:
查下说明书两种频率下的励磁电流是多少,以电流大的那个电感读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