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软件找不到代码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20):
各位大佬好,有没有哪位大佬遇见过用CCS软件找不到代码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头文件,可以通过CSS软件设置头文件目录来解决;如果找不到源文件,可以将所有的源文件放到一个目录下,新建项目,添加所有的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