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20磁芯与EE28磁芯大小和线圈多少的问题

楼主:
大神们,我原来有个开关变压器80K左右的频率,原来用的是EE20规格的磁芯,一次30圈中间带抽头,二次25圈两组,现在我没有EE20规格啦的磁芯,我找啦个EE28的磁芯,还用原来的圈数绕,有啥毛病没,是不是比原来的功率大点?还是小啦?还是不会正常工作

原来的参数,用的是EE20磁芯

原来的参数,用的是EE20磁芯

网友A(2023-09-20):
PC40的磁芯导磁率 够用么80K的工作环境,我见还卖有PC95的

网友B:
磁芯材质一样的话,没问题,功率可能会变大(控制原理不同,也可能不变,但不会变小)。

磁芯材质不一样,那就难说有什么后果了。

网友A:
磁芯变大,磁通量会不会变大,会不会电流减小啦

网友C:
如果材质一样(磁导率),可以适当地减少一、两圈。
功率会增大。
道理很简单,极限磁通量会随截面积增大。

网友D:
EE20磁芯提前测下初次级的,L、Q、R几个数值,
缠绕的EE28磁芯的5、7、8脚的L值要和原来的别偏差太大,所以换成E28是,578的绕线相应的减少,对应次级也要减少

网友E:
变压器最实用的方法。选定磁芯,根据输入级电压功率电流算出线径多粗,要安全系数不要偷工减料!然后绕满变压器,记下匝数。(也可用公式计算出)。假如100匝初级46-48匝为50%,次级按升降压功率算线径。明白否??? 所谓的什么值卖拐玩。
磁芯变大重新计算!小心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