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WIFI模块自动关闭,要重启才能激活

楼主(2023-09-20):
   用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重启才能激活

网友A:
就不能描述清楚一点吗?什么是“用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AP模式?程序呢?你去看病,对导诊台问了一句“我病了,该看什么科室?”,然后就闭口不言了,叫人怎么给你答案?

网友B:
供电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C:
1、模块坏了;
2、自己设定;
3、2楼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已经用了三端稳压5V转3.3V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用了三端稳压5V转3.3V了,还是不行

重新刷固件吧

楼主:
它使用几分钟就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描述清楚一点吗?什么是“用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AP模式?程序呢?你去看病,对导诊台问了一句“我 ...

每次使用继电器闭合断开几分钟8266就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描述清楚一点吗?什么是“用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AP模式?程序呢?你去看病,对导诊台问了一句“我 ...

请问8266怎样喂狗?

网友E:
8266手册要求,3.3V不能低于500mA,首先确定电源问题,其次要确认程序里面没有休眠。其次检查下RST和EN管脚是否正常,如果使用IO0也检查相关电路,8266本身的问题是电源,复位,程序这3方面问题了。8266外面的问题是干扰问题,可能继电器吸合时触点产生的电火花,或继电器负载引起的电源瞬间降低造成的

网友F:
在重新固件或者检查模块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