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分钟倒计时为什么显示00?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99分倒计时
#include"stc8.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1,A2,count,second,min;

sbit ge = P1^1;
sbit shi = P1^0;

sbit LIGHT_JDQ = P3^7;

uchar code 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sbit a = P2^7;
//sbit b = P2^6;
//sbit c = P2^5;
//sbit d = P2^4;
//sbit e = P2^3;
//sbit f = P2^2;
//sbit g = P2^1;
//sbit h = P2^0;
//sbit LED_com = P3^1;

void IO_init();
void delay(uchar i);
void T0_init();
void display(uchar sh_c,uchar g_c);

void 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j,k;
  for(j=n;j>0;j--)
    for(k=125;k>0;k--);
}

void T0_init()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7;                                //设置定时初始值50us
                TH0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void display(uchar sh_c,uchar g_c)
{
   P2=0;
   P2=table[sh_c];
   ge = 0;
         shi = 1;
   delay(5);

   P2=0;
   P2=table[g_c];
   shi = 0;
         ge = 1;
   delay(5);
}

void main()
  {
                 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count = 0)
                      count = 20;

                second--;
                if(second = 0)
                      second = 60;
                                        min--;
                                        if(min = 0)
                                        min=99;

         A1=min/10;
         A2=min%10;
                                 display(A1,A2);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0xD7;                                //设置定时初始值50us
            TH0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count--;
}

网友A(2023-09-21):
每次进中断都会进行初始化

网友B:
if(count = 0)  后面还有一个  if(second = 0)

网友C:
设置定时初始值50us
count = 20;
50us×20=1000us=1ms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5ms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网友D:
问题比较多,给你改了。
//99分倒计时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e = P1^1;
sbit shi = P1^0;
sbit LIGHT_JDQ = P3^7;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char code 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sbit a = P2^7;
//sbit b = P2^6;
//sbit c = P2^5;
//sbit d = P2^4;
//sbit e = P2^3;
//sbit f = P2^2;
//sbit g = P2^1;
//sbit h = P2^0;
//sbit LED_com = P3^1;

void IO_init();
//void delay(uchar i);
void T0_init();
void display();

void 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j,k;
        for(j=n;j>0;j--)
                for(k=125;k>0;k--);
}*/

void T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display()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temp=0;
        P2=0xff;
        i=~i;
        if(++temp>=200)temp=0;
        if(i==1)
        {
                ge  = 0;
                shi = 1;
                P2=table[min/10];
        }
        else
        {
                ge  = 1;
                shi = 0;
                if(temp<100)
                        P2=table[min%10]&0xfe;//闪秒
                else P2=table[min%10];
        }

}

void main()
{
        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
                                count = 0;
                                sec--;
                                if(sec < 0)
                                {
                                        sec = 59;
                                        min--;
                                        if(min < 0)
                                                min=99;
                                }
                        }
                        display();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设置定时初始值50us
count = 20;
50us×20=1000us=1ms

    TL0 = 0x66;                                 //65536-11.0592M/12/1000
    TH0 = 0xfc;
这样设置也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中断都会进行初始化

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f(count = 0)  后面还有一个  if(second = 0)

中断计数到了一秒,秒继续计数到一分钟啊。怎样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中断都会进行初始化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    TL0 = 0x66;                                 //65536-11.0592M/12/1000
//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count--;
}  屏蔽了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断计数到了一秒,秒继续计数到一分钟啊。怎样修改?

你if后面括号里是赋值不是比较啊,,相当每个循环执行一次,定时器压根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比较多,给你改了。

测试了你的代码,应该是9分钟倒计时,怎么改为99分钟倒计时。

网友E(2023-11-23):
引用 网友D:
问题比较多,给你改了。

参考你的代码修改为四位倒计时(99:59倒计时),哪里不对?下面是代码:
//99:59分倒计时
#include"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flag1,flag2,flag3;

sbit time_ge  = P1^3;
sbit time_shi  = P1^2;
sbit time_bai  = P1^1;
sbit time_qian  = P1^0;

sbit temp_ge  = P3^3;
sbit temp_shi  = P1^5;
sbit temp_bai  = P1^4;

uchar code 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void GPIO_init();
void T0_init()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time_daojishi();

void GP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T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_display()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temp=0;
        P2=0xff;
        i=~i;
        if(++temp>=200)temp=0;
        if(i==1)
        {
                time_ge  = 0;
                time_shi = 1;
                                              time_bai  = 1;
                time_qian  = 1;
                P2=table[min/10];
        }

         else if(i==2)
        {
                time_ge  = 1;
                time_shi = 0;
                                              time_bai  = 1;
                time_qian  = 1;
                if(temp<100)
                P2=table[min%10]&0xfe;//闪秒
//                else P2=table[min%10];
        }

                                else if(i==3)
        {
                time_ge  = 1;
                time_shi = 1;
                                              time_bai  = 0;
                time_qian  = 1;
                if(temp<60)
                P2=table[sec/10];
        }

                                else if(i==4)
        {
                time_ge  = 1;
                time_shi = 1;
                                              time_bai  = 0;
                time_qian  = 1;
                if(temp<60)
                P2=table[sec%10]&0xfe;//闪秒
                else P2=table[min%10];
        }

}

void main()
{
                GPIO_init();
                T0_init();

                P2=table[8];
                temp_ge  = 0;
                temp_shi  = 0;
                //temp_bai  = 0;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
                                                                                                    count = 0;
                                                                                                    sec--;
                                                                                                    if(sec < 0)
                                                                                                    {
                                                                                                    sec = 59;
                                                                                                    min--;
                                                                                                    if(min < 0)
                                                                                                    min=99;
                                                                                                    }
                                                                                                    }
                                                                                                    display();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定时器0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参考你的代码修改为四位倒计时(99:59倒计时),哪里不对?下面是代码:
//99:59分倒计时
#include"stc ...

为啥把显示函数名改了?
STC8的定时器模式0是16位自动重装的
中断函数里那两句设置定时初始值可以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参考你的代码修改为四位倒计时(99:59倒计时),哪里不对?下面是代码:
//99:59分倒计时
#include"stc ...

#include"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char code 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void GPIO_init();
void T0_init()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GP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T0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void time_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1&=0xf0;
        switch(i)
        {
                case 0: P2=table[min/10]; break;
                case 1: P2=table[min%10]&0xfe; break;
                case 2: P2=table[sec/10]; break;
                case 3: P2=table[sec%10]; break;
        }
        P1|=0x01<<i;
        i=++i%4;
}

void main()
{
        GP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time_display();
                        if(++count >= 200)
                        {
                                count = 0;
                                if(--sec < 0)
                                {
                                        sec = 59;
                                        if(--min < 0)
                                                min=99;
                                }
                        }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定时器0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啥把显示函数名改了?
STC8的定时器模式0是16位自动重装的
中断函数里那两句设置定时初始值可以不要

//99:59分倒计时
#include"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flag1,flag2,flag3;

sbit time_ge  = P1^3;
sbit time_shi  = P1^2;
sbit time_bai  = P1^1;
sbit time_qian  = P1^0;

sbit temp_ge  = P3^3;
sbit temp_shi  = P1^5;
sbit temp_bai  = P1^4;

uchar code 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void GPIO_init();
void T0_init()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time_daojishi();

void GP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T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_display()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temp=0;
        P2=0xff;
        i=~i;
        if(++temp>=200)temp=0;
        if(i==1)
        {
                time_ge  = 0;
                time_shi = 1;
                time_bai  = 1;
                time_qian  = 1;
                P2=table[min/10];
        }
         else if(i==2)
        {
                time_ge  = 1;
                time_shi = 0;
                 time_bai  = 1;
                time_qian  = 1;
                if(temp<100)
                P2=table[min%10]&0xfe;//闪秒
                else P2=table[min%10];
        }
         else if(i==3)
        {
                time_ge  = 1;
                time_shi = 1;
                time_bai  = 0;
                time_qian  = 1;
                if(temp<60)
                P2=table[sec/10];
        }
         else if(i==4)
        {
                time_ge  = 1;
                time_shi = 1;
                 time_bai  = 0;
                time_qian  = 1;
                if(temp<60)
                P2=table[sec%10]&0xfe;//闪秒
                else P2=table[min%10];
        }
}

void main()
{
            EA = 1;
      GP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count = 0;
                                                                        sec--;
                                                                         if(sec < 0)
                                                                                        {
                                                                                         sec = 59;
                                                                                         min--;
                                                                                        if(min < 0)
                                                                                         min=99;
                                                                                        }
                                                                 }
                                                                time_display();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定时器0
{
        flag=1;
}

网友E:
这个代码9999和8888交替显示

网友E:
       这里这样修改对吗?
        P1|=0xfe<<i;
        i=++i%4;

P1|=0xfe<<i; i=++i%4;

        P1|=0xfe<<i;         i=++i%4;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码9999和8888交替显示

应该这样的

网友E:
数码管显示乱码

网友D:
这样改
void time_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1|=0xff;
        switch(i)
        {
                case 0: P2=table[min/10]; break;
                case 1: P2=table[min%10]&0xfe; break;
                case 2: P2=table[sec/10]; break;
                case 3: P2=table[sec%10]; break;
        }
        P1&=~(0x01<<i);
        i=++i%4;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
void time_display()
{

分钟十位数不能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分钟十位数不能显示

检查软件端口定义与实际电路是否相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这样修改对吗?
        P1|=0xfe

你提供的两个图不一样。如果按这个图的接线,数码管程序应该这样写
void time_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1|=0xff;
        switch(i)
        {
                case 0: P2=table[min/10];     P1&=0xfe; break;
                case 1: P2=table[min%10]&0xfe;P1&=0xfd; break;
                case 2: P2=table[sec/10];     P1&=0xf7; break;
                case 3: P2=table[sec%10];     P1&=0xfb; break;
        }
        i=++i%4;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提供的两个图不一样。如果按这个图的接线,数码管程序应该这样写
void time_display()
{

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