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IO口从新怎样组合?

楼主(2023-09-21):
Modbus485通讯,把部分IO口组合在一起做一组,反复试了多次,在网上根据网上资料,还有在本网的一些帖子,都没能完成,请大佬指导下该怎么办啊,非常感谢。

/*定义不同引脚一组*/

#ifndef _USER_IO_H__
#define _USER_IO_H__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u8 data IONum[]=" ";//

sbit IN7 = P3^5;//
sbit IN6 = P3^6;
sbit IN5 = P3^7;
sbit IN4 = P2^0;
sbit IN3 = P2^1;
sbit IN2 = P2^2;
sbit IN1 = P2^3;
sbit IN0 = P2^4;

sbit OT7 = P5^3;
sbit OT6 = P1^6;
sbit OT5 = P4^7;
sbit OT4 = P0^5;
sbit OT3 = P0^6;
sbit OT2 = P0^7;
sbit OT1 = P1^0;
sbit OT0 = P4^3;

extern unsigned char daIN;
extern unsigned char daOT;

extern void IOIN_Data(daIN);//输入IO定义IOIN_Data(u8 daIN)
extern void IOOT_Data(daOT);//输出IO定义

#endif

/*定义不同引脚一组*/
#include "User_IO.h"

unsigned char daIN;

unsigned char daOT;

/******************************************************************
功能: 系统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版本: V1
作者:
修改日期:
说明:
******************************************************************/
void IOinit(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6;
        P1M0 = 0x00; //P1.1;P1.2为ADC输入口,设为高阻。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b2;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0x08  P5.3推挽输出
        P5M1 = 0x00;

}
void IOIN_Data(daIN)
{

        daIN = (daIN<<8)|IN7;
        daIN = (daIN<<7)|IN6;
        daIN = (daIN<<6)|IN5;
        daIN = (daIN<<5)|IN4;
        daIN = (daIN<<4)|IN3;
        daIN = (daIN<<3)|IN2;
        daIN = (daIN<<2)|IN1;
        daIN = (daIN<<1)|IN0;

}

//void IOOT_Data(void)
//{
//        daOT = daOT |= OT0;
//        daOT = (daOT<<1)|OT0;
//        daOT = (daOT<<2)|OT1;
//        daOT = (daOT<<3)|OT2;
//        daOT = (daOT<<4)|OT3;
//        daOT = (daOT<<5)|OT4;
//        daOT = (daOT<<6)|OT5;
//        daOT = (daOT<<7)|OT6;
//        daOT = (daOT<<8)|OT7;

//}

//void IOOT_Data(daOT)                        //SCAN_SEG(unsigned char show_data)
//{
//    OT0=1;
//    if((daOT&0x01)==0){OT0=0;}
//    OT1=1;
//    if((daOT&0x02)==0){OT1=0;}
//    OT2=1;
//    if((daOT&0x04)==0){OT2=0;}
//    OT3=1;
//    if((daOT&0x08)==0){OT3=0;}
//    OT4=1;
//    if((daOT&0x10)==0){OT4=0;}
//    OT5=1;
//    if((daOT&0x20)==0){OT5=0;}
//    OT6=1;
//    if((daOT&0x40)==0){OT6=0;}
//    OT7=1;
//    if((daOT&0x80)==0){OT7=0;}
//}

//void IOOT_Data(daOT)
//{
//        OT7 = (bit)(daOT&0x80);
//        OT6 = (bit)(daOT&0x40);
//        OT5 = (bit)(daOT&0x20);
//        OT4 = (bit)(daOT&0x10);
//        OT3 = (bit)(daOT&0x08);
//        OT2 = (bit)(daOT&0x04);
//        OT1 = (bit)(daOT&0x02);
//        OT0 = (bit)(daOT&0x01);
//}

void   IOOT_Data(daOT)
{
       daOT <<= 1;
       OT0 = CY;
       daOT <<= 1;
       OT1 = CY;
       daOT <<= 1;
       OT2 = CY;
       daOT <<= 1;
       OT3 = CY;
       daOT <<= 1;
       OT4 = CY;
       daOT <<= 1;
       OT5 = CY;
       daOT <<= 1;
       OT6 = CY;
       daOT <<= 1;
       OT7 = CY;
}

void display1()
{
        unsigned char h,z;
        h=12;

        delayms1(100);
        daOT = 0x80;
//        OT7  = OK;
        delayms1(100);
        daOT = 0x00;
//        OT7  = OFF;
}

网友A:
extern void IOIN_Data(daIN);//输入IO定义IOIN_Data(u8 daIN)
extern void IOOT_Data(daOT);//输出IO定义

这2函数不要传递全局变量。
改成
unsigned char IOIN_Data(void);
void IOOT_Data(unsigned char out);

网友A:
2个函数的实现部分。全局变量定义在bdata区效率高。
bdata unsigned char daIN;
        sbit bI0 = daIN ^ 0;
        sbit bI1 = daIN ^ 1;
        sbit bI2 = daIN ^ 2;
        sbit bI3 = daIN ^ 3;
        sbit bI4 = daIN ^ 4;
        sbit bI5 = daIN ^ 5;
        sbit bI6 = daIN ^ 6;
        sbit bI7 = daIN ^ 7;
bdata unsigned char daOT;
        sbit bO0 = daOT ^ 0;
        sbit bO1 = daOT ^ 1;
        sbit bO2 = daOT ^ 2;
        sbit bO3 = daOT ^ 3;
        sbit bO4 = daOT ^ 4;
        sbit bO5 = daOT ^ 5;
        sbit bO6 = daOT ^ 6;
        sbit bO7 = daOT ^ 7;
unsigned char IOIN_Data(void)
{
        bI0=IN0;
        bI1=IN1;
        bI2=IN2;
        bI3=IN3;
        bI4=IN4;
        bI5=IN5;
        bI6=IN6;
        bI7=IN7;
        return daIN;
}
void IOOT_Data(unsigned char out)
{
        daOT=out;
        OT0=bO0;
        OT1=bO1;
        OT2=bO2;
        OT3=bO3;
        OT4=bO4;
        OT5=bO5;
        OT6=bO6;
        OT7=bO7;
}

网友A:
输出示范
void display1()
{
        delayms1(100);
        IOOT_Data(0x80);
        delayms1(100);
        IOOT_Data(0x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函数不要传递全局变量。
改成
unsigned char IOIN_Data(void);

嗯嗯,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