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板卡,单片机总是烧坏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1):
背板上的单片机,检测外部板卡是否插入。当板卡插入时,背板12V给板卡供电,单片机检测引脚拉低。 检测引脚在板卡上直接接地。STC单片机检测引脚设置准双向,输出高电平。
现在的问题是,插入板卡,偶尔会出现,单片机烧坏。
我分析是,板卡插入时,检测引脚比GND引脚先插入。检测引脚3.3V,  12V通过检测引脚,给电容充电,造成烧坏单片机。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检测引脚要不要加限流电阻,或者其他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A:
可以找找关于热插拔的资料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检测引脚的信号线上接一个TVS或者稳压管对地。

网友C:
问题宝宝,你好,这个可能是你的DC-DC设计辣鸡,,插卡470uf 电容瞬间拉低电压,影响到DC-DC了

楼主:
检测引脚串联电阻,试了不行,拉低以后,电压2.5V,单片机检测为高电平。串二极管,可以拉低到0.6V

网友D:
参考一下USB插槽设计,将电源与信号线接触顺序做一个延时处理

网友D:
把DC/DC改成7805

网友E:
板卡检测引脚做短一点,电源用MOS控制,当检测到检测引脚和GND导通,证明设备已经可靠插入,再用MOS慢慢开启。另外单片机和检测引脚最好用三极管隔离开来,避免静电,过压,负压导致单片机损坏。

网友F: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D:
很有可能是DC/DC的问题!断电后短时间上电因为电容器电荷不一定放电完毕,可能导致上电瞬间又充电而过压,通过LDO使LDO输出瞬间过压损坏单片机

网友G:
12V输入板卡,就是板卡的电路会电压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