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不去这个1ms标志位中断,如有其它问题也请指正,谢谢

楼主:
纯小白,求帮助,

网友A(2023-09-21):
手册查一下中断向量

网友B:
1.沒写单片机型号,这不是 STC的单片机吧?
2.代码不全
3.截图不截行号

网友C:
第一次发,现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了,型号是我自己涂掉了,怕违反什么规定。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定时器2的中断进不去

网友A:
89c52,定时器2的中断号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发,现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了,型号是我自己涂掉了,怕违反什么规定。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定时器2的中断进 ...

没什么问题,大胆的把型号说来吧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入口有错,看你这程序的定时器2中断怎用中断4呢?如果是STC51核单片机中断4是串口1的中断入口

网友C:
已经基本解决问题,主要是对程序的逻辑不太行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