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单片机定时器消抖,解决按键按下读取电平抖动

楼主(2023-09-21):
      用定时器按一定时间间隔扫描按键

#include "main.h"
#define A3_O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A3_ON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KEY0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unsigned char key0_flag = RESET;
#define BSRR_VAL 0x0006
uint8_t a=9;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8 Key_left=1,Key_up,Key_right, Key_down;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uint8_t fac_us = 0;
static uint16_t fac_ms = 0;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KEY_Sca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 = SystemCoreClock/8000000;
    fac_ms = (uint16_t)fac_us*1000;
  if( nms > 0 )
  {
    SysTick->LOAD=(uint32_t)nms*fac_ms;             //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void KEY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chmit = GPIO_Schmit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IG()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42;    // 32M/38K = 842.1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42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NEC_IR_Remote_Periodic_Task();
        KEY_Scan();
    }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0_cnt = 0;

  if( RESET == KEY0_Read )
  {
    key0_cnt ++;

    if( 380 == key0_cnt )
    {
      key0_flag =1;
    }

    if( key0_cnt > 38000 )
    {
      key0_cnt = 38000;
    }
  }
  else
  {
    key0_cnt = 0;
  }
}
int main(void)
{

KEY_GPIO_Init();
TIM2_Configuration();
GPIO_CONIG();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while(1)
        {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          Delay(838709);//500ms

//                Delay(838709);

//else if(key!=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if( 1 == key0_flag )

           {
                GPIO_Toggle(GPIOC,GPIO_Pin_7); key0_flag=0;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