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代码移植到STC8H单片机

楼主:
在下小白,试了很久搞不明白,我用TM1650驱动数码管,ADC数值显示总是停留在000,好像没有采集到数据,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下面是NTC温度显示的官方例程,移植到STC8H1K08怎么修改,10位ADC用P3.6口通道14
4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8进行编写测试,STC8G、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读ADC和测温度.

用STC的MCU的IO方式驱动8位数码管。

使用Timer0的16位自动重装来产生1ms节拍,程序运行于这个节拍下,用户修改MCU主时钟频率时,自动定时于1ms.

右边4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分辨率0.1度.

NTC使用1%精度的MF52 10K@25度.

测温度时, 使用12位的ADC值, 使用对分查找表格来计算, 小数点后一位数是用线性插补来计算的.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reg51.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手动输入声明"reg51.h"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的寄存器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ADCCFG = 0xde;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msecond;

/*************  本地函数声明    **************/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j;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8;   P1M0 = 0x00;   //设置 P1.3 为 ADC 输入口

    display_index = 0;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ADC采样时间建议设最大值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 ADC 模块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300)    //300ms到
            {
                msecond = 0;

                j = Get_ADC12bitResult(3);  //参数0~15,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4096 为错误

                if(j < 4096)
                {
                /*
                    LED8[0] = j / 1000;     //显示ADC值
                    LED8[1] = (j % 1000) / 100;
                    LED8[2] = (j % 100) / 10;
                    LED8[3] = j % 10;
                    if(LED8[0] == 0)    LED8[0] = DIS_BLACK;
                */
                    j = get_temperature(j); //计算温度值

                    if(j >= 400)    F0 = 0, j -= 400;       //温度 >= 0度
                    else            F0 = 1, j  = 400 - j;   //温度 <  0度
                    LED8[4] = j / 1000;     //显示温度值
                    LED8[5] = (j % 1000) / 100;
                    LED8[6] = (j % 100) / 10 + DIS_DOT;
                    LED8[7] = j % 10;
                    if(LED8[4] == 0)    LED8[4] = DIS_BLACK;
                    if(F0)  LED8[4] = DIS_;     //显示-
                }
                else    //错误
                {
                    for(i=0; i<8; i++)  LED8[i] = DIS_;
                }
            }
        }
    }
}
/**********************************************/

//========================================================================
// 函数: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 描述: 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 参数: channel: 选择要转换的ADC.
// 返回: 12位ADC结果.
// 版本: V1.0, 2012-10-22
//========================================================================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0) | 0x40 | channel;    //启动 AD 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2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8) | ADC_RESL);
}

//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u16 code temp_table[]={
        140,    //;-40  0
        149,    //;-39  1
        159,    //;-38  2
        168,    //;-37  3
        178,    //;-36  4
        188,    //;-35  5
        199,    //;-34  6
        210,    //;-33  7
        222,    //;-32  8
        233,    //;-31  9
        246,    //;-30  10
        259,    //;-29  11
        272,    //;-28  12
        286,    //;-27  13
        301,    //;-26  14
        317,    //;-25  15
        333,    //;-24  16
        349,    //;-23  17
        367,    //;-22  18
        385,    //;-21  19
        403,    //;-20  20
        423,    //;-19  21
        443,    //;-18  22
        464,    //;-17  23
        486,    //;-16  24
        509,    //;-15  25
        533,    //;-14  26
        558,    //;-13  27
        583,    //;-12  28
        610,    //;-11  29
        638,    //;-10  30
        667,    //;-9   31
        696,    //;-8   32
        727,    //;-7   33
        758,    //;-6   34
        791,    //;-5   35
        824,    //;-4   36
        858,    //;-3   37
        893,    //;-2   38
        929,    //;-1   39
        965,    //;0    40
        1003,   //;1    41
        1041,   //;2    42
        1080,   //;3    43
        1119,   //;4    44
        1160,   //;5    45
        1201,   //;6    46
        1243,   //;7    47
        1285,   //;8    48
        1328,   //;9    49
        1371,   //;10   50
        1414,   //;11   51
        1459,   //;12   52
        1503,   //;13   53
        1548,   //;14   54
        1593,   //;15   55
        1638,   //;16   56
        1684,   //;17   57
        1730,   //;18   58
        1775,   //;19   59
        1821,   //;20   60
        1867,   //;21   61
        1912,   //;22   62
        1958,   //;23   63
        2003,   //;24   64
        2048,   //;25   65
        2093,   //;26   66
        2137,   //;27   67
        2182,   //;28   68
        2225,   //;29   69
        2269,   //;30   70
        2312,   //;31   71
        2354,   //;32   72
        2397,   //;33   73
        2438,   //;34   74
        2479,   //;35   75
        2519,   //;36   76
        2559,   //;37   77
        2598,   //;38   78
        2637,   //;39   79
        2675,   //;40   80
        2712,   //;41   81
        2748,   //;42   82
        2784,   //;43   83
        2819,   //;44   84
        2853,   //;45   85
        2887,   //;46   86
        2920,   //;47   87
        2952,   //;48   88
        2984,   //;49   89
        3014,   //;50   90
        3044,   //;51   91
        3073,   //;52   92
        3102,   //;53   93
        3130,   //;54   94
        3157,   //;55   95
        3183,   //;56   96
        3209,   //;57   97
        3234,   //;58   98
        3259,   //;59   99
        3283,   //;60   100
        3306,   //;61   101
        3328,   //;62   102
        3351,   //;63   103
        3372,   //;64   104
        3393,   //;65   105
        3413,   //;66   106
        3432,   //;67   107
        3452,   //;68   108
        3470,   //;69   109
        3488,   //;70   110
        3506,   //;71   111
        3523,   //;72   112
        3539,   //;73   113
        3555,   //;74   114
        3571,   //;75   115
        3586,   //;76   116
        3601,   //;77   117
        3615,   //;78   118
        3628,   //;79   119
        3642,   //;80   120
        3655,   //;81   121
        3667,   //;82   122
        3679,   //;83   123
        3691,   //;84   124
        3702,   //;85   125
        3714,   //;86   126
        3724,   //;87   127
        3735,   //;88   128
        3745,   //;89   129
        3754,   //;90   130
        3764,   //;91   131
        3773,   //;92   132
        3782,   //;93   133
        3791,   //;94   134
        3799,   //;95   135
        3807,   //;96   136
        3815,   //;97   137
        3822,   //;98   138
        3830,   //;99   139
        3837,   //;100  140
        3844,   //;101  141
        3850,   //;102  142
        3857,   //;103  143
        3863,   //;104  144
        3869,   //;105  145
        3875,   //;106  146
        3881,   //;107  147
        3887,   //;108  148
        3892,   //;109  149
        3897,   //;110  150
        3902,   //;111  151
        3907,   //;112  152
        3912,   //;113  153
        3917,   //;114  154
        3921,   //;115  155
        3926,   //;116  156
        3930,   //;117  157
        3934,   //;118  158
        3938,   //;119  159
        3942    //;120  160
};

/********************  计算温度 ***********************************************/
// 计算结果: 0对应-40.0度, 400对应0度, 625对应25.0度, 最大1600对应120.0度.
// 为了通用, ADC输入为12bit的ADC值.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

#define     D_SCALE     10      //结果放大倍数, 放大10倍就是保留一位小数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
    u16 code *p;
    u16 i;
    u8  j,k,min,max;

    adc = 4096 - adc;   //Rt接地
    p = temp_table;
    if(adc < p[0])      return (0xfffe);
    if(adc > p[160])    return (0xffff);

    min = 0;        //-40度
    max = 160;      //120度

    for(j=0; j<5; j++)  //对分查表
    {
        k = min / 2 + max / 2;
        if(adc <= p[k]) max = k;
        else            min = k;
    }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else if(adc == p[max])  i = max * D_SCALE;
    else    // min < temp < max
    {
        while(min <= max)
        {
            min++;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break;}
            else if(adc < p[min])
            {
                min--;
                i = p[min]; //min
                j = (adc - i) * D_SCALE / (p[min+1] - i);
                i = min;
                i *= D_SCALE;
                i += j;
                break;
            }
        }
    }
    return i;
}

/********************** 显示扫描函数 ************************/
void DisplayScan(void)
{
                P7 = ~T_COM[7-display_index];
                P6 = ~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网友A(2023-09-21):
没有TM1650驱动文件

网友B:
直接把TM1650代码加进去,替换原来的数码管显示函数。TM1650驱动端口按实际硬件电路定义。另外定时器改为5ms中断为宜。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8进行编写测试,STC8G、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读ADC和测温度.

用STC的MCU的IO方式驱动8位数码管。

使用Timer0的16位自动重装来产生1ms节拍,程序运行于这个节拍下,用户修改MCU主时钟频率时,自动定时于1ms.

右边4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分辨率0.1度.

NTC使用1%精度的MF52 10K@25度.

测温度时, 使用12位的ADC值, 使用对分查找表格来计算, 小数点后一位数是用线性插补来计算的.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reg51.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手动输入声明"reg51.h"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的寄存器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ADCCFG = 0xde;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根据实际电路定义TM1650端口
sbit CLK = P3^7;
sbit DIO = P3^6;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8  BL = 1;          //亮度等级
u16 msecond;

/*************  本地函数声明    **************/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void Delay_us(u16 i);
void Init1650(void);
void Start1650(void);
void Ask1650(void);
void Stop1650(void);
void WrByte1650(u8 oneByte);
u8 Scan_Key(void);
void Set1650(u8 add,u8 dat);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j;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8;   P1M0 = 0x00;   //设置 P1.3 为 ADC 输入口

    display_index = 0;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ADC采样时间建议设最大值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 ADC 模块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Init1650();//初始化1650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300)    //300ms到
            {
                msecond = 0;

                j = Get_ADC12bitResult(3);  //参数0~15,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4096 为错误

                if(j < 4096)
                {
                /*
                    LED8[0] = j / 1000;     //显示ADC值
                    LED8[1] = (j % 1000) / 100;
                    LED8[2] = (j % 100) / 10;
                    LED8[3] = j % 10;
                    if(LED8[0] == 0)    LED8[0] = DIS_BLACK;
                */
                    j = get_temperature(j); //计算温度值

                    if(j >= 400)    F0 = 0, j -= 400;       //温度 >= 0度
                    else            F0 = 1, j  = 400 - j;   //温度 <  0度
                    LED8[4] = j / 1000;     //显示温度值
                    LED8[5] = (j % 1000) / 100;
                    LED8[6] = (j % 100) / 10 + DIS_DOT;
                    LED8[7] = j % 10;
                    if(LED8[4] == 0)    LED8[4] = DIS_BLACK;
                    if(F0)  LED8[4] = DIS_;     //显示-
                }
                else    //错误
                {
                    for(i=0; i<8; i++)  LED8[i] = DIS_;
                }
            }
        }
    }
}
/**********************************************/

//========================================================================
// 函数: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 描述: 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 参数: channel: 选择要转换的ADC.
// 返回: 12位ADC结果.
// 版本: V1.0, 2012-10-22
//========================================================================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0) | 0x40 | channel;    //启动 AD 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2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8) | ADC_RESL);
}

//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u16 code temp_table[]={
        140,    //;-40  0
        149,    //;-39  1
        159,    //;-38  2
        168,    //;-37  3
        178,    //;-36  4
        188,    //;-35  5
        199,    //;-34  6
        210,    //;-33  7
        222,    //;-32  8
        233,    //;-31  9
        246,    //;-30  10
        259,    //;-29  11
        272,    //;-28  12
        286,    //;-27  13
        301,    //;-26  14
        317,    //;-25  15
        333,    //;-24  16
        349,    //;-23  17
        367,    //;-22  18
        385,    //;-21  19
        403,    //;-20  20
        423,    //;-19  21
        443,    //;-18  22
        464,    //;-17  23
        486,    //;-16  24
        509,    //;-15  25
        533,    //;-14  26
        558,    //;-13  27
        583,    //;-12  28
        610,    //;-11  29
        638,    //;-10  30
        667,    //;-9   31
        696,    //;-8   32
        727,    //;-7   33
        758,    //;-6   34
        791,    //;-5   35
        824,    //;-4   36
        858,    //;-3   37
        893,    //;-2   38
        929,    //;-1   39
        965,    //;0    40
        1003,   //;1    41
        1041,   //;2    42
        1080,   //;3    43
        1119,   //;4    44
        1160,   //;5    45
        1201,   //;6    46
        1243,   //;7    47
        1285,   //;8    48
        1328,   //;9    49
        1371,   //;10   50
        1414,   //;11   51
        1459,   //;12   52
        1503,   //;13   53
        1548,   //;14   54
        1593,   //;15   55
        1638,   //;16   56
        1684,   //;17   57
        1730,   //;18   58
        1775,   //;19   59
        1821,   //;20   60
        1867,   //;21   61
        1912,   //;22   62
        1958,   //;23   63
        2003,   //;24   64
        2048,   //;25   65
        2093,   //;26   66
        2137,   //;27   67
        2182,   //;28   68
        2225,   //;29   69
        2269,   //;30   70
        2312,   //;31   71
        2354,   //;32   72
        2397,   //;33   73
        2438,   //;34   74
        2479,   //;35   75
        2519,   //;36   76
        2559,   //;37   77
        2598,   //;38   78
        2637,   //;39   79
        2675,   //;40   80
        2712,   //;41   81
        2748,   //;42   82
        2784,   //;43   83
        2819,   //;44   84
        2853,   //;45   85
        2887,   //;46   86
        2920,   //;47   87
        2952,   //;48   88
        2984,   //;49   89
        3014,   //;50   90
        3044,   //;51   91
        3073,   //;52   92
        3102,   //;53   93
        3130,   //;54   94
        3157,   //;55   95
        3183,   //;56   96
        3209,   //;57   97
        3234,   //;58   98
        3259,   //;59   99
        3283,   //;60   100
        3306,   //;61   101
        3328,   //;62   102
        3351,   //;63   103
        3372,   //;64   104
        3393,   //;65   105
        3413,   //;66   106
        3432,   //;67   107
        3452,   //;68   108
        3470,   //;69   109
        3488,   //;70   110
        3506,   //;71   111
        3523,   //;72   112
        3539,   //;73   113
        3555,   //;74   114
        3571,   //;75   115
        3586,   //;76   116
        3601,   //;77   117
        3615,   //;78   118
        3628,   //;79   119
        3642,   //;80   120
        3655,   //;81   121
        3667,   //;82   122
        3679,   //;83   123
        3691,   //;84   124
        3702,   //;85   125
        3714,   //;86   126
        3724,   //;87   127
        3735,   //;88   128
        3745,   //;89   129
        3754,   //;90   130
        3764,   //;91   131
        3773,   //;92   132
        3782,   //;93   133
        3791,   //;94   134
        3799,   //;95   135
        3807,   //;96   136
        3815,   //;97   137
        3822,   //;98   138
        3830,   //;99   139
        3837,   //;100  140
        3844,   //;101  141
        3850,   //;102  142
        3857,   //;103  143
        3863,   //;104  144
        3869,   //;105  145
        3875,   //;106  146
        3881,   //;107  147
        3887,   //;108  148
        3892,   //;109  149
        3897,   //;110  150
        3902,   //;111  151
        3907,   //;112  152
        3912,   //;113  153
        3917,   //;114  154
        3921,   //;115  155
        3926,   //;116  156
        3930,   //;117  157
        3934,   //;118  158
        3938,   //;119  159
        3942    //;120  160
};

/********************  计算温度 ***********************************************/
// 计算结果: 0对应-40.0度, 400对应0度, 625对应25.0度, 最大1600对应120.0度.
// 为了通用, ADC输入为12bit的ADC值.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

#define     D_SCALE     10      //结果放大倍数, 放大10倍就是保留一位小数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
    u16 code *p;
    u16 i;
    u8  j,k,min,max;

    adc = 4096 - adc;   //Rt接地
    p = temp_table;
    if(adc < p[0])      return (0xfffe);
    if(adc > p[160])    return (0xffff);

    min = 0;        //-40度
    max = 160;      //120度

    for(j=0; j<5; j++)  //对分查表
    {
        k = min / 2 + max / 2;
        if(adc <= p[k]) max = k;
        else            min = k;
    }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else if(adc == p[max])  i = max * D_SCALE;
    else    // min < temp < max
    {
        while(min <= max)
        {
            min++;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break;}
            else if(adc < p[min])
            {
                min--;
                i = p[min]; //min
                j = (adc - i) * D_SCALE / (p[min+1] - i);
                i = min;
                i *= D_SCALE;
                i += j;
                break;
            }
        }
    }
    return i;
}

/********************** 显示扫描函数 ************************/
void DisplayScan(void)
{
        u8 i;
        for(i=0;i<4;i++)
        {//显存地址:0x68,0x6A,0x6C,0x6E,
//                Set1650(0x68+(i*2),t_display[LED8[i]]);
                Set1650(0x68+(i*2),t_display[LED8[i+4]]);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

void Delay_us(u16 i)//us延时 12M环境 一个_nop_() 0.086us
{
        for(;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显示命令格式:空位  亮度等级位   7/8段位  空位  开关位
//显示命令格式: 0    1   1   1     1/0     0 0    1/0

void Init1650()//初始化1650
{
        Set1650(0x48,0x71); //7级亮度 开显示
}

void Start1650(void)//开始信号
{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

void Ask1650(void) //应答ACK信号
{
        u8 timeout = 1;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 = 0;
}

void Stop1650(void) //停止信号
{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

void WrByte1650(u8 oneByte)//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8 i;
        CLK = 0;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1;
                DIO = CY;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
u8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
        u8 i;
        u8 rekey;
        Start1650();//开始
        WrByte1650(0x49);//读按键命令
        Ask1650();//应答
        //DIO = 1;
        for(i=0;i<8;i++)
        {
                CLK = 1;
                rekey = rekey<<1;
                if(DIO)rekey++;
                Delay_us(5);
                CLK = 0;
        }
        Ask1650();//应答
        Stop1650();//停止
        return(rekey);
}
*/
void Set1650(u8 add,u8 dat) //数码管显示,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
    Start1650();     //开始
    WrByte1650(add); //写地址
    Ask1650();       //应答
    WrByte1650(dat); //写数据
    Ask1650();       //应答
    Stop1650();      //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