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全还乱闪,感觉代码没错啊?

楼主(2023-09-21):
程序2楼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7290.h"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code unsigned char SMGcode[1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0,0xc6,0xc0,0x86,0x8e,0xbf,0xff};
unsigned int s=0;
unsigned int s0_1=0;
unsigned int s1=0;
unsigned int m=0;

void selectHC573(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5: P2=(P2 & 0x1f) | 0xa0;break;
                case 6: P2=(P2 & 0x1f) | 0xc0;break;
                case 7: P2=(P2 & 0x1f) | 0xe0;break;
        }
}

void displySMG(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value)
{
        selectHC573(6);
        P0=0x01<<pos;
        selectHC573(7);
        P0=value;
}

void delay_dingshi(unsigned 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i = 350;
        while (i--);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dinshi()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
        if(s == 20)
        {
                s0_1++;
                s=0;
                if(s0_1 >= 59)
                {
                        s1++;
                        s0_1 = 0;
                        if(s1 >= 59)
                        {
                                m++;
                                s1=0;
                        }
                        if(m >= 24)
                    m=0;
                }
        }
}

void RunningSMG()
{
        displySMG(7,SMGcode[s0_1%10]);
        delay();
        displySMG(6,SMGcode[s0_1/10]);
        delay();
        displySMG(5,SMGcode[17]);
        delay();
        displySMG(4,SMGcode[s1%10]);
        delay();
        displySMG(3,SMGcode[s1/10]);
        delay();
        displySMG(2,SMGcode[17]);
        delay();
        displySMG(1,SMGcode[m%10]);
        delay();
        displySMG(0,SMGcode[m/10]);
        delay();
}

void scan()
{
        if(S1 == 0)
        {
                delay_dingshi(50);
                if(S1 == 0)
                {
                        while(S1==0);
                        TR0=~TR0;
                }
        }
        if(S2 == 0)
        {
                delay_dingshi(50);
                if(S2 == 0)
                {
                        while(S2==0);
                        if(++s0_1 >= 59)
                                s0_1=0;
                }
        }
        if(S3 == 0)
        {
                delay_dingshi(50);
                if(S3 == 0)
                {
                        while(S3==0);
                        if(++s1 >= 59)
                                s1=0;
                }
        }
        if(S4 == 0)
        {
                delay_dingshi(50);
                if(S4 == 0)
                {
                        while(S4==0);
                        if(++m >= 24)
                                m=0;
                }
        }
}

int main()
{
        init();
        LCD_Init();
        LCD_Disp_String(0,1,"³ÂÌÎ");
        LCD_Disp_String(1,1,"2021441811");
        LCD_Disp_String(3,0,"ÖÇÄÜÒÇÆ÷");
        while(1)
        {
                scan();
                RunningSMG();
        }
}

网友A:
ZLG7290.PDF (292.96 KB, 下载次数: 12) 内有范例程序

网友B:
频率问题

网友C:
延时问题

网友D:
没消影
void displySMG(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value)
{
        P0 = 0xff;//消影
        selectHC573(6);
        P0 = 0x01 << pos;
        selectHC573(7);
        P0 = value;
}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