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Pin Typec插口的数据引脚如何连接到单片机?

楼主:
如题,16Pin的Type c插口有两对DP和DM,而单片机只有一对入口,是不是需要把插口的DP1、DP2和DM1、DM2分别合并再一起连接到单片机?还是只需要随便挑一对连接就行?
问题2是是否需要串联电阻?如果需要那么多大电阻合适?

网友A(2023-09-21):
两对都需要连接到单片机,这是为了TypeC防反插设计的,无论你怎么插都能保证有一对差分相连,所以都必须连。

为了保证信号质量,最好串联电阻,一般为22欧姆

网友B:
只连一对,那反接的时候就相当于断开了
要两对连一起,再接到单片机上
要不要串电阻,看单片机的规格书上的参考电路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