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显示器故障 冬天开机越来越慢 最后彻底不亮

楼主:
这台显示器坏了好长时间了,冬天之前用的正常,到了初冬有点冷的时候电脑开机 显示器绿灯闪一分钟左右能正常开机。随后每次开机就这么预热着 预热时间越来越长。直到有一天零下十几度。彻底不能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机壳如图,有一个电容鼓包了。随即跟换 25v/1000 为 35v/1500uf。就此不能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保险丝好的 板上看不出有烧的痕迹。我想把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全换了看看。所以想请教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A(2023-09-22):
非常地可行,但这么大的工程还是外包罢

网友B:
开关电源侧的芯片启动电容容量降低导致的。

网友C:
C912旁边那个电解电容可能是电源芯的启动电容,看看是50V耐压,10微法或者22微法。

网友D:
这种显示器年限久了,一是电源低压侧电容失效,还有可能是高压灯管失效,你应该测量一下电源副边输出是否正常。电源低压正测,就要测量显示高压板,排除高压升压板故障,判断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E:
拆都拆了,换了再说

网友F:
像你这种怕冷的故障,一般就是电解电容的问题,不过指示灯不亮,应该是电源部分,图片中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可以先找找网上的图纸,看看它的供电脚多少伏,在量一下故障板的供电引脚电压多少?同时看看输出有没有短路的,这种应该不难修,同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相同芯片的故障,有些是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912旁边那个电解电容可能是电源芯的启动电容,看看是50V耐压,10微法或者22微法。

原C912电容是50v22uf,原来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换50v47uf上去,通电正常。装起来用一会也正常。然后再开就开不起来了。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拆下来更换新22uf上去依旧,检查发现c912最近的电容50v470,换的时候少焊了一脚。补焊以后电源指示灯还是闪一下就灭

网友H:
闪一下就灭有点像负载短路,检查下电压输出是否有短路,如灯管驱动那里的输入,以及驱动板那里的5V或12V是否有;这个感觉驱动电路的问题可能更大些,有可能灯管老化了,有点像北方冬天的日光灯,要跳好久。开关管都量下。还有一个思路,将灯管更换为LED灯条,把电源也换了,用12V的适配器即可。驱动板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