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间使用提升机失速报警

楼主(2023-09-21):
车间使用提升机,如果堵转,转速会变慢,这时,需要及时报警,停机检查。思路是这样:用接近开关NPN,低电平信号输入,端口跳变检测脉冲信号。端口跳变检测用10毫秒延时(必须)。
定时器50毫秒中断一次,用于计时。
端口在两次脉冲信号之间,累计经过了多少个50毫秒,用于模拟转速,假定20个50毫秒算正常(一秒转一圈,转轴周圈上只有一个感应铁块)。如果堵机,那就会变成多于20个50毫秒(转速变慢)。如果连续4次检测到多于20个50毫秒,就确认报警。
请各位大佬指点,有什么改进的。
实际转速用串口上传到上位机用VB显示,转速慢达到120%,就报警。最终写入单片机时,串口发送程序屏蔽掉,以免影响端口接受跳变信号。

网友A:
判断堵转以捡测电流方式为佳。

网友B:
单片机电源取自控制电源,或者用一个I/O口检测控制电源是否得电,计数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由脉冲数多少来判断转速(一秒一圈太慢了,找个合适的地方改快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

这个电机是经常启停,只测转速那不是总在报警?还有卡死的时候,它收不到下个信号能报警不?

网友E:
堵转检测过流就行了。

网友F:
就凭一个堵转报警就歇菜了,电机这种堵转必须立刻断电,等报警再处理,电机冒烟都是轻的。正常逻辑为,按键带灯非自锁,按下按键运转,如果堵转和超速,灯灭,电机停,只有按键断开在按下才能重新运行

网友G:
提升机本身没有过载检测吗?这个速度变慢应该不叫堵转,应该是过载,堵转是电机不转了,过载的话应该有控制电路报警的,一般电机串个热继电器解决。速度变化的话可以直接测个转速判断就好,实际速度多少,判断两个脉冲间的时间不合适,万一真的堵转就没有两个脉冲了,应该是单位(一定)时间的脉冲数,如果单位(一定)时间脉冲数为0或小于某值就不正常。或者在某转轴装速度开关,速度低于设定值开关动作(离心式速度开关),直接开关量判断报警即可。

楼主:
实际上是用单片机工控板制作的。我在饲料厂工作。
提升机提升物料,是顶部的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带动畚斗带,畚斗带上有畚斗。接近开关在底部的尾轮上。
堵转是个渐变过程。渐变变慢,上面已经说了检测方法。
如果提升机停转(畚斗带断裂),那检测的接近开关没有跳变,一直为0或1。检测程序是这样:来一个跳变,累计计数器加1,3秒到,如果累计计数器没有大于2,说明不转,或转得非常慢。则报警,累计计数器归零,下个3秒再计数。
关于设备是否启动,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信号,接在工控板输入口,与报警信号与运算。也可以工控板上小中继报警输出与设备启动的控制回路通过中间继电器与运行,进行报警输出。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