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里面找不到相应的芯片包

楼主:
我使用的是keil5,和stc89c516RD+的芯片,我已经安装了stc的芯片包在keil里面,却找不到该芯片包,我创建工程的时候使用其他类型的芯片在最终烧录程序的时候会因为芯片类型的不同导致数据存错ram或者rom吗,我应该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2023-09-22):
创建工程选择STC89C52,在ISP烧录程序选择对应型号

网友B:
选STC89C52RC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这样操作了,但是keil里面还是找不到stc89c516rd+的头文件

网友C:
我这样操作了,还是找不到相应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创建工程选择STC89C52,在ISP烧录程序选择对应型号

这样的话不会有些ram用不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STC89C52RC系列就可以了

我试试,谢谢

网友D:
2楼正解。从 STC 官网下载 ISP 软件,打开 ISP 软件后,选择 "界面(L)" -> "辅助工具界面“ -> "Keil 仿真设置(K)",即可看2楼所示图片,然后单击 图中红色框选,选择 Keil 软件安装位置,即可添加 STC 全部器件和仿真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样操作了,但是keil里面还是找不到stc89c516rd+的头文件

在工程文件中创建一个H文件,复制粘到H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