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制温度曲线拟合并应用到单片机上

楼主:
    各位大佬有做过温度控温方面的产品不?想请教下这方面知识,通常做温控方面的传感器有热电偶,陶瓷发热芯(PTC),NTC热敏电阻之类的,NTC方面的资料网上很多,热电偶(而自制由两种不同材料碰焊而成)和陶瓷发热芯非标那种是没有数据表的,而单片机采集这些感温数据输出是非线性的,发热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关很大的情况下,是用什么方式将它拟合?要使用那些辅助工具在电脑上进行调试查看?
如陶瓷发热芯测试的温度显示:{250,300,350,400,450,480}
                            实际温度:{220,250,342,415,472,513}
陶瓷发热芯的传感器误差有10%,感温数值50 ohm+/-10%

网友A(2023-09-22):
我见过的有两种一种是离合曲线公式,把读到的AD值通过公式计算温度值。第二种就是直接计算一个温度A dc值的曲线表然后查表来得到温度值的,见到别人用的和一般都是用的查表法

网友B:
非线性肯定是查表法了   先建立每个段的温度与实测ad值存在表中   每次得到ad值时去比对表上在那一段     再把那段表分成十份(看精度)    接近那个值是就表中对应的温度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用查表法之前,首先要把非线性分段拟合再查表,如果不拟合直接查表对比,测出来的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偏差很大,如设置350度但实际测出来可能是300度或者是400度

网友A:
表是厂家给的曲线参数,不是自己拟合的。根据厂家的参数查表不会有你说的误差的。

网友D:
偏差没那么大的,查表计算得出AD值。不放心的话再做一个0度校准,还有1个高温的校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是厂家给的曲线参数,不是自己拟合的。根据厂家的参数查表不会有你说的误差的。

厂家没数据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偏差没那么大的,查表计算得出AD值。不放心的话再做一个0度校准,还有1个高温的校准即可

校准也要在线性状态下才有作用吧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提出这么宏大的问题无法解释。

比如陶瓷发热芯PTC过了居里温度阻值立刻上升,这个特性没法测温,只能恒温,

网友G:
选择温度控制传感器是依据应用环境和使用要求。PTC热敏电阻、NTC热敏电阻 .热电偶、铂电阻都是常见的温度传感器。没有见过把PTC陶瓷发热芯当做温度传感器用。陶瓷发热芯的温阻特性离散性很大,通常应用于对温控精度要求不高的自限温发热装置,不宜当做温度传感器使用。

网友F:
电路图也不对,5V电源无法击穿5.1V稳压管。

网友C:
这种陶瓷发热芯里面含有PTC热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但又怎样应用在单片机程序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选择温度控制传感器是依据应用环境和使用要求。PTC热敏电阻、NTC热敏电阻 .热电偶、铂电阻都是常见的温度传 ...

陶瓷发热芯PTC和热电偶有些是非标,如热电偶(由两种不同的材料碰焊在一起就形成正负电压了)没有数据表,只靠自己测试。陶瓷发热芯PTC虽然离散性大,靠软件配合,并分批校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陶瓷发热芯里面含有PTC热敏电阻

这里的PTC是自动恒温的,温度你改不了,别做梦了。

网友E:
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这样:

网友H:
楼主, 如果你的问题是采集的温度 怎么 体现某个你关注点的温度(所谓的实际温度)的温度的对应关系, 那么我有一些之前的经验如下:

1. 温度采集点 和 温度关注点(实际温度) 一致的时候, 只要考虑温度传感器, 采集电路, 软件算法的误差, 从这些方面进行补偿即可.

2. 温度采集点 和 温度关注点(实际温度) 不一致的时候, 则比较复杂, 需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对两个点的温度关系进行描述(这里面可能涉及温度传播介质的关系, 气流, 空气散热, 散热器效果等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腔体, 散热, 和气流的变化的数学模型都不一样, 所以别人的补偿方式 对应你不一定适用.

3. 如果你的系统只是采集温度而非控制温度的话, 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测定某些点, 然后根据这些点进行插补(但是有些因素不在测定的范围内, 当这些因素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就又不准了)

4. 如果你是一个控温系统的话, 建议采样闭环控制, 直接把温度采集点放在你关注的地方, 会省掉很多步骤.

网友I(2024-01-06):
可以考虑用多项式分段拟合的方式计算,精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