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判断NTC短路后LED4灯的一些功能实现,求助

楼主(2023-09-22):
小白,求助:判断NTC短路后LED4以: 亮1s灭1s亮500ms灭500ms亮500ms灭500ms循环闪烁,,主要是怎么用程序判断NTC短路

楼主:
实习给的一个任务,这个题目是不是没写好,判断热敏电阻这件事,是不是不能用编程体现啊

网友A:
NTC热敏电阻在实际电路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接串一个分压电阻,依据测量到的分压值判断温度。当ADC采集到的电压值远离在使用环境中应有的阻值范围,即可判断NTC热敏电阻采样电路故障。如何判断是短路或开路与采样电路具体结构不同而不同。

网友B:
这是简单,看你是用的上拉电阻分压,还是用的下拉电阻分压,判断依据不外乎判断ADC采样是否为0或VCC,采用上拉电阻时,NTC接在下面,短路时,ADC采样到0V,就是NTC短路了。如果采用下接电阻方式,NTC短路时,采样到电源电压,就是NTC短路了,把原理搞明白,很简单的。

网友C(2023-10-27):
用AD来检测短路或者开路,NTC下拉的情况下,AD值低于50就可以认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