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7805并联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因需要输出2A的工作电流,不想换方案啦,LM7805并联再实际电路中可以使用么,输出2A电流,需要电路改动么,还是简单的并联就可以达到2A。这样有啥不好处么

网友A(2023-09-22):
不要并联,用扩流方法

网友B:
输出加一个小电阻均流。7805这种BJT调整管的线性电源就是越热输出越大,两个并联并不能均流。

网友C:
可以用78H系列3A输出电流

网友D:
还是不要省事了,直接换大电流的吧

网友E:
如果无法使用LT1085(3A)或类似产品,则可以在7805中添加PNP晶体管(晶体管集电极的电流必须超过负载电流)。晶体管必须安装在散热器上!

/1-连接“附加”晶体管的原理图/

它的主要缺点是晶体管在意外短路或过载时会“烧坏”。

为了避免晶体管着火,使用了更复杂的电路:

/2晶体管短路保护电路/

我曾经在第一种情况下制造10A电源——主要的“问题”是,当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从5.1V大幅下降到4.8V。

这是由于电线的电阻(尽管它不会影响TTL芯片的工作)。

网友F:
我用过,分别在各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如果不允许电压低0.7V的话,分别在各对地端串一个二极管就一样保证输出5V了。

网友G:
可试试用431和MOS管做个超低压差,精度电流都够用;

网友H:
用三极管扩流也可以,不过就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I:
要是自己懒,就买大电流的迷你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分别在各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如果不允许电压低0.7V的话,分别在各对地端串一个二极管就一 ...

二极管就更不对了,温度系数是-2.2mV,电流越大,二极管压降越小,跟这个二极管串联的7805负载越重,不断恶化,直到这个7805进入保护。

网友J:
电流大的话建议不要用线性电源,LM2575之类的发热小

网友K:
线性稳压器,只适合小电流,大电流需要DCDC,推荐TI的TPS563208DDCR:
封装: SOT-23-6
同步整流         是
拓扑结构         降压式
输入电压         4.5V~17V
输出电压         768mV~7V
输出电流(最大值)         3A
开关频率         580kHz
工作温度         -40℃~+125℃@(TJ)

这个芯片推荐大家多使用,用的人多价格就会更好,也会有国产替代
如果有比这个料还好的,请大家推荐
我推荐这个料的理由是:
DC-DC功耗低,效率高,这个还是同步整流的
其次,SOT23封装,体积非常小,占PCB空间也小

2576那些老古董,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网友L:
7805要想并联增大输出电流是得在2个输出端各串接一个均流电阻

网友M:
并联不好,直接加个三极管扩流,如图:

网友N:
应该是不能并联,要用扩流方法

网友O:
并联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期就不知道了。曾经搭电路并联过2个7805,没有加均流电阻,因为本身就是因为电流大才并联的,均流电阻压降比较大,后来放弃了,采用大功率的7805,TO-3封装的那种。
如果是数字电路的话,用开关电源,PCB面积不会比7805大(加上散热片)。

网友P:
功耗和输入输出的压差有关

网友P:
一直输出2A还是瞬间需要最大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