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电脑无法识别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电脑无法识别,打上了官网的驱动,买的CH340G模块能正常识别。

屏幕截图 2023-09-22

屏幕截图 2023-09-22

网友A(2023-09-23):
你PCB上A8 旁边USB+有个pin没连吧

网友B:
1,2个面的引脚编号不要混用,就是AD+,AD-接CH340,BD+,BD-连接AD+/AD-。
2,设置为阻抗90欧进行布线,尽量等长
3,建议CC1,CC2加上5K1的电阻
4,建议退耦电容的负极也就近接芯片的负极

网友C:
U3 CH340N:
楼主是CH340N TXD接STC89C52的TXD   CH340N RXD接STC89C52的RXD
这个位置应该接错了
另外,CH340N的RXD二极管可以不用,上200R电阻即可。

网友D:
CH340N电脑无法识别,要么芯片坏,要么驱动装错、没装,要么USB到340的线没通、接错。自己对照分析一下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E:
1. CC1 CC2 (A5 B5管脚)分别通过5.1K电阻接地,保证连接时,Type-C口输出+5V,而不是其它高压(对于带快充功能的C口而言);

网友E:
1. CC1、CC2(对应管脚A5 B5)应该各自通过5.1K电阻接地,确保 Type-C口只能输出+5V电压;

网友E:
1. CC1、CC2(对应管脚A5 B5)应该各自通过5.1K电阻接地,确保 Type-C口只能输出+5V电压;2. CH340N的电压不要用系统内的电源,而要采用C口输出的+5V电源;3. CH340N与MCU,如果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电压,两者之间的信号连接还要注意避免电压差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 CC1、CC2(对应管脚A5 B5)应该各自通过5.1K电阻接地,确保 Type-C口只能输出+5V电压;2. CH340N的电压不 ...

Type-C口输出5.14伏电压,我把芯片供电和C口电源短接了,设备管理器还是检测不到,所以说是电压过高的问题吗

网友G:
ch340的RX应该接单片机的TX P31 ,340的TX接单片机的RX P30

网友F:
我把C口和芯片电源接在一起了,CC也加了5.1K电阻下拉到地,测了下,USB到芯片的通路是通的,所以说是芯片坏了?

网友H:
重装驱动试试,要选CH340的

网友I:
VCC,3V3脚的去耦电容也很重要,看看有没有虚焊。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一下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