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3-09-22):
求助求助
我勾选了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
然后没勾选之前能烧录的程序就变得不能烧录了,我就取消勾选,然后就是如图的情况,咋搞啊

楼主:
下载重装和删除注册表stc的数据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下次下载的时候把P10和P11接地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把目标板断电再通电就会下载。

网友C:
完全断电,把P10P11短接到地,点下载按钮,马上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断电,把P10P11短接到地,点下载按钮,马上上电

是用杜邦线把这两个接地吗?可是我的单片机上就只找到一个gnd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下载的时候把P10和P11接地应该就可以了吧?

主要就是不知道怎么接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目标板断电再通电就会下载。

试过了不行欸

网友D:
这个你自己也说的很清楚了,飞线吧,P1.0-P1.1下拉,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功能,这2个脚最好不要做输出使用。注意这2个脚是否有上拉,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确保低于0.7V,如果直接接地就不需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自己也说的很清楚了,飞线吧,P1.0-P1.1下拉,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功能,这2个脚最好不要做输出使用。 ...

所以现在是要同时把这两个脚接地吗?怎么操作勒,我看单片机上就只有一个gnd脚啊,整了好久了就是没解决:/

楼主:
只看到一个左下的gnd
怎么搞勒!!!整这个好久了唉、

楼主:
求求各位帮帮我帮帮我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