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磁珠,能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2023-09-23):
0805封装的磁珠,能过1A电流吗,过流会不会 烧断路。

网友A:
和里面的线有关,测下电阻值多少,0805的1/8w,你算算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别说你手上没有手册。

网友C:
具体与电压、环境温度、信号频率、导热系数等有关。

网友D:
有特殊大电流的专用产品; 可以过3-6A; 规格书里有介绍,一般情况下 直流电阻越低 过电流越大;比如10欧姆100MHZ的 肯定比600欧姆100HZ的 过电流要大@!

网友E:
0805 3A都可以,具体看你用的磁珠datasheet

网友F:
看你用的封装,手册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特殊大电流的专用产品; 可以过3-6A; 规格书里有介绍,一般情况下 直流电阻越低 过电流越大;比如10欧姆 ...

磁珠都是标100MHz的阻抗的,你的100Hz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