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高位加低位的转换问题 在keil里仿真显示为0,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3-09-23):
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哪问题  高8位加上低2位后 再转换10进制 就abc函数无数值

x=0x15;

    y=0x02;

        z=x*4+y;
        w=(z/256)*5.0;
//        w=z;
        a=w/100;
    b=w%100/10;
        c=w%10;

楼主:
   x=0x15;
    y=0x02;

        z=x*4+y;

        w=(z/256)*5.0;   //等于0x56
上面的计算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里的结果16进制0x56*100(256的16进制)得到是:16进制结果是0.56 ,十进制的结果 0.3359375,然后乘上5 ,这里是用十进制的乘 还是16进制的结果相乘
如果是跟16进制的结果相乘的话 1.AE   十进制是1.6796875 这个也是大于0的  但为啥C值还是0,
//        w=z;
        a=w/100;
    b=w%100/10;
        c=w%10;

网友A:
可能是C51

我只有MDK

网友B:
Z你定义是float? 如果不是, 凭什么你认为它能做到 0.3359375 * 5 ???
如果说z定义是整数,不管是u8, u16 或是u32, z/256这一动作得到的都是0, 后面你再做啥都是白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你定义是float? 如果不是, 凭什么你认为它能做到 0.3359375 * 5 ???
如果说z定义是整数,不管是u8, u1 ...

你看楼主位第一张图的watch窗口,z显然是char型,是不是unsigned不清楚,但是z/256一定是零。

网友C:
先把数据类型整明白。

网友D:
不太明白楼主的疑问,不管z是什么类型,就楼主给出的X,Y的数值,W怎么都等于0啊,为什么有疑问呢

网友E:
x=0x15=0001 0101
y=0x02=0000 0010
z=x*4+y=0001 0101 10
z/256=z>>8=00
后面运算均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Z你定义是float? 如果不是, 凭什么你认为它能做到 0.3359375 * 5 ???
如果说z定义是整数,不管是u8, u1 ...

感谢回复 就是这里定义类型出错了,之前没注意到u8的只能是到2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x=0x15=0001 0101
y=0x02=0000 0010
z=x*4+y=0001 0101 10

感谢回复,没入门的一小白, 一边看着论坛前辈的帖子学习,一边琢磨+仿真测试,有时候遇到问题,半天找不到门的时候,才上来发帖请教,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Z你定义是float? 如果不是, 凭什么你认为它能做到 0.3359375 * 5 ???
如果说z定义是整数,不管是u8, u1 ...

感谢回复 这就是我不知道的系统运作的规律,所以才没找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