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原理连载:STM32+Bluetooth+Si4730+PT2313+TPA3116+Oled 128*64 30W*2多功能功放

楼主(2023-09-23):
STM32+Bluetooth+Si4730+PT2313+TPA3116+Oled 128*64 30W*2多功能功放*原来的帖子有很多网友感兴趣,所以打算我先连载。。。然后得到大家的提问和一起补充完整的意思

分二部
第一部:硬件原理解析
第二部:软件代码解析

先硬件开始。。。

楼主:
方框图,原理图

FFT_Combo Block Diagram V3.12.pdf

FFT_Combo SCH V3.12.pdf

楼主:
组合FFT_Combo音响功能特点:
* Bluetooth 5.2蓝牙连接播放功能
* FM 87.5~108MHz,AM 522~1710KHz数字收音功能
* AUX in外接输入功能
* OLED 128*64 全角度多级菜单显示
* 360°旋转Encode音量调节VOL+/VOL-
* 5 KEYs全功能操控,包括:Function,Scan+/Scan-,Tune+/Tune-,EQ,Mute
* FFT音乐频谱实时动态显示,多种频谱花式功能
* RGB氛围灯显示,亮度,呼吸,多彩,节奏等
* 支持外充5V/2A供电
* 立体声输出功率 2*30W THD 1%
* 2×4寸重低音喇叭,2×2寸高音头
* 附 锂电池7.8V 5800mAh充放电和升压18V BMS设计

楼主:
硬件内容:

电源回路
128*64 OLED显示回路
Si4730 AM/FM收音
音频ADC取样回路
音效PT2313处理
Bluetooth 5.2蓝牙
TI数字功放TPA3116D2
STM32F103C8T6外围电路
降压5V/2A外充输出回路
KEY按键和编码开关回路
BMS充放电电路
喇叭音箱匹配
噪声对策
FM干扰对策
EMC干扰对策;

软件内容:

LED debug
定时器
ADC DMA采样
FFT频谱实时动态显示;
OLED驱动
DISPLAY显示菜单
Encode旋转编码调节
AMPLIFIER静音
Si4730收音驱动
功能执行程序
Bluetooth蓝牙控制通讯扩展
PT2313驱动控制
WS281x RGB氛围灯驱动
轻触按键扫描

网友A:
好榜,请问FFT音乐频谱这个可以提供源码?

楼主:
硬件原理解析(上)

STM32 控制的Hi-Fi 组合音响设计与开发 硬件设计(上).pdf

楼主:
硬件原理解析(下)

STM32 控制的Hi-Fi 组合音响设计与开发 硬件设计(下).pdf

网友B:
终于把大神等出来了,手上有i2c接囗的功放芯片不会用,期待楼主的软件部分的教程,或者相关资料发我的邮箱123866032@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把大神等出来了,手上有i2c接囗的功放芯片不会用,期待楼主的软件部分的教程,或者相关资料发我的邮箱1 ...

软件部分解析教程编写中.....会开源的

楼主:
Allegro PCB/SCH源文件分享

mini_combine BRD.rar

mini_combine DSN.rar

楼主:
Pads PCB/SCH源文件共享
*显示驱动数据线未加三极管,直接GPIO口驱动的,支持回路图和PCB的网络检查。PCB学习也可以参考的。

mini_combine PCB.rar

mini_combine SCH.rar

网友C:
期待楼主的软件部分的教程,相关资料如能发我的邮箱  l.htlht@163.com  将万分感谢!

网友D:
期待完整的教程贴

网友E(2024-02-29):
连载完了吗?

楼主:
硬件原理写完啦,应该算比较详细的!软件部分还在写,算下册吧,工作没什么时间,课题一下搞大了,要写详细,编程思路,代码解释,工作量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件原理写完啦,应该算比较详细的!软件部分还在写,算下册吧,工作没什么时间,课题一下搞大了,要写详 ...

大家都在期待你的作品、加油呀楼主

网友G:
频谱相当漂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件原理写完啦,应该算比较详细的!软件部分还在写,算下册吧,工作没什么时间,课题一下搞大了,要写详 ...

打样了吗

楼主:
当然,样机已经做好了,一直在用,笔记本配上看看NBA什么的,有一些PCB空板,算是一个总结,所以才想到写出来

网友I(2024-12-09):
楼主你好,更新连载完了吗?

网友J(2025-04-08):
引用 楼主:
当然,样机已经做好了,一直在用,笔记本配上看看NBA什么的,有一些PCB空板,算是一个总结,所以才想到写 ...

什么能把软件开源出来?

网友K:
期待你的连载,加油加油

网友L:
见到高手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