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置AD转换器不准怎么办?

楼主(2023-09-23):
用单片机内置AD转换器测量电压,发现线性不佳,比如低压准那么高压就不准,反之高压准了低压又误差较大,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校准呢?

网友A:
从你的题目看可能是单片机不行,但是细节出来了那就贴电路图出来

网友B:
一般不需要校准,在电源处多加几个退耦和电容!!!

网友C:
看问题,应该是ADC本身的线性度不够。如果你只是希望得到一个低频的电压,则可以先把输入输出电压的曲线拟合出来,然后进行预失真处理。高频的话,就得取决于你的处理方式了,如果只用单片机,可能你的MCU处理速度跟不上

楼主:
网上卖的那些电压电流表都是这样的通病,低压校准了,高压就不准了。高压准了,低压就不准了

网友D:
分两个通道, 一个测高压  一个测低压, 类此万用表调档位。

网友E:
那就单独外接一个AD转换IC

网友F:
低压校准了,高压就不准了。高压准了,低压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