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Clang: error: unable to execute command: Unable to convert command-line to...

楼主:
编译错误
ArmClang: error: unable to execute command: Unable to convert command-line to UTF-16: <D4>

网友A(2023-09-24):
编程的时候切换到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的时候切换到英文。

从cube里导进来的 不是我自己编的 应该都是英文输入吧

网友C(2024-03-25):
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用ultraedit等十六进制编辑器把混进去的中文字符找出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