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引脚旁边的黄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23):
大佬们这51单片机仿真的黄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黄点表示超载了 电流过大

网友B:
红点高电平
蓝点低电平
黄点输入电流太大

网友C:
黄点表示超载

网友D:
电路连通的时候会出现红的、蓝色、灰色的小点。
红点表示:高电平
蓝点表示:低电平
灰点表示:不确定
黄点表示:短路或输入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