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10A开关电源(电动车转换器)制作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最近被KA3845制作的DC--DC转换器工作原理搞蒙圈了,单它实实在在能工作,还生产实际使用,
感慨学无止境啊,看实物图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反复对比没有错误。
电压点标注是我实际工作测量的电压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2023-09-24):
第5引脚看起来很可疑。不想讨论。

网友B:
这图.......确实懵逼

网友C:
大佬,这种电路应该用什么办法分析啊?

网友D:
这电路图似乎看起来不是很好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5引脚看起来很可疑。不想讨论。

电路用的是N-mos做的开关管,3845是浮地工作的,5脚的接法没毛病。

网友F:
通过36K启动电路,给VCC提供电压,当电压达到8.6V门槛电压时,芯片开始正常工作。8脚提供5V基准电压,5V通RC电路给4脚产生上百K振荡频率。12K和3K分压到VFB(基准2.5V),使输出电压为12.5V。芯片正常工作后,6脚产生PWM信号,48V电压给功率电感充电储能,当MOS管截止时,功率电感--12V--负载--30100C,所以这是一个非隔离反激式电路,核心元件就是功率电感的感量和30100C肖特基管。

网友G(2023-10-30):
电路中Q2,T430发生击穿导通损坏,那么12V的负载是不是全部被48V电压烧毁。给有好点的后级保护。。。。。。。。。。

网友H:
图中没看见Q1。。。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第5引脚看起来很可疑。不想讨论。

同样疑问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电路用的是N-mos做的开关管,3845是浮地工作的,5脚的接法没毛病。

对,实际应用产品,大家不用怀疑能不能正常工作,5脚浮地,7脚供电对5脚电压只要达到启动电压就行。看来这电路有助于提升知识储备

网友K(2023-12-05):
3845和后级不共地

网友L:
Q2这个MOS会工作不正常,需要自举电路驱动。
看错了,这个是浮地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
怎么做到过流保护和 稳压的?

网友N:
    这是UC3845的 浮地 应用线路,看看线性稳压IC也可以浮地应用,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O(2024-01-15):
引用 网友A:
第5引脚看起来很可疑。不想讨论。

网友P:
正在电子市场采购,边学边练才能掌握一点。

网友Q(2024-03-06):
引用 网友A:
第5引脚看起来很可疑。不想讨论。

3845伏地工作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