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sizeof计算结构体长度为0

楼主(2023-09-23):
我要显示汉子,根据汉字内码索引查询汉字编码的位置。想计算结构体长度,然结构体数组长度判断汉子编码的个数,查询总次数,返回汉字的行编码。
//以下.c文件
struct typFNT_GB24 code GB_24[] =        // 数据表
{
"欢", 0x00,0x08,0x00,0x00,0x0E,0x00,0x00,0x0C,
      0x00,0x00,0x0C,0x00,0x01,0x8C,0x00,0x7F,
      0xD8,0x0C,0x01,0x9F,0xFE,0x01,0x90,0x0C,
      0x01,0xA2,0x18,0x21,0xA3,0x90,0x13,0x43,
...
      0x60,0x1E,0x01,0x80,0x08,0x02,0x00,0x00

//以下.H文件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struct   typFNT_GB24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char Msk[72];                      // 点阵码数据
};
extern struct typFNT_GB24 code GB_24[];        // 数据表

然后计算结构体总长度计算:UartSendStr("\r\nLEN:",sizeof(GB_24));
编译器警告:SP375.c(85): warning C198: sizeof returns zero
请问改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extern已经说明了是在外面,编译的时候怎么可能知道有多大?

网友B:
UartSendStr("\r\nLEN:",sizeof(&GB_24));这样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