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单片机如何读取判断多个脉冲的问题

楼主(2023-09-24):
各位大师好新手请教单片机如何用中断读取外部脉冲,比如每一次约10个脉冲正常情况下每个脉冲周期宽度相同,随机100us-200us周期脉冲。有时会出现个别不正常的脉冲宽度尖峰干扰(视为不合格)。如果想显示正确的脉冲周期或者频率,怎么判别。麻烦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双沿外部中断判断脉冲宽度,明显小于正常脉冲宽度判为尖峰干扰。

网友B:
STC15W408AS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电度表每闪功率程序,计时计数,已调试成功,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23126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电度表每闪功率程序,计时计数,已调试成功,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51he ...

谢谢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双沿外部中断判断脉冲宽度,明显小于正常脉冲宽度判为尖峰干扰。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这个方向,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这样取数,因为至少要去几个脉冲有相同不相同,如何比较这是个难题。100US的速度很快,可能单片机还来不及做处理,10个脉冲就发完了,如果存起来的话怎样去做比较呢?我刚学到中断这里想起这个问题想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