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键盘扫描程序异常,一次按下被判定为多次

楼主(2023-09-24):
这是单片机实验,在这里我想用全局变量count来控制显示,但是一次按下后就被判定为按下了多次,而且行扫描停止了,大佬求教,代码还是电路哪里有问题,电路图用的是proteus。真心求教,看了一下午还是没找出问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2_1=P2^1;
sbit P2_0=P2^0;
unsigned char discontrol[]={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int buffer[]={-1,-1,-1,-1};
unsigned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count=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t;
        while(x--){
        for(t=0;t<60;t++);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int i,tmp,num=16;
        unsigned char cflag=1;//cycling flag
        for(i=0;i<4;i++){
                if(!cflag)
                        break;
         P1=_crol_(0xfe,i);
         tmp=P1;
         tmp=tmp&0xf0;
                if(tmp!=0xf0){
                                Delay(50);//prevent keyboard quiver
                                tmp=P1;
                          tmp=tmp&0xf0;
                                if(tmp!=0xf0){//check angin
                                        tmp=P1;
                                        switch(tmp){
                                                case 0xee:num=0;break;
                                                case 0xde:num=1;break;
                                                case 0xbe:num=2;break;
                                                case 0x7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7d:num=7;break;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cflag=0;
                                        while((tmp&0xf0)!=0xf0){//judge the up
                                                tmp=P1;
                                        }
                                }

                }
        }
return num;
}

void main(){

   int num,i;
        while(1){
                num=keyscan();
                if(num<16){
                   if(count<4)//update count number
                     count++;
                        for( i=count-1;i>0;i--){//update buffer
                                        buffer[i]=buffer[i-1];
                                }
                   buffer[0]=num;
                }
                for( i=0;i<count;i++){//display
                  P2=discontrol[i];//the outport set 0,other set 1
                        P0=table[0];
                        Delay(500);
                }

        }

}

电路图,Proteus

网友A(2023-10-27):
按键消抖方式不对

网友B:
建议用状态机的方式检测按键:(switch)
状态1-----有按键,转到2,无按键,等待
状态2-----判断按键是否稳定,稳定,到3,不稳定,回到1
状态3-----记录按下的时间,并检测松手,如果时间小于2-3秒检测到松手,到4,如果大于2-3秒,输出长按按键值,到4
状态4-----按键稳定松手,如果时间是短按的时间,清除记录的时间,输出短按按键值,回到1。如果是长按时间,回到1。按键如果是抖动,回到3.

网友C(2023-09-24):
引用 楼主:
还有,谢谢您的帮助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mp,num=16;//cycling flag
         P1=_0xf0;
         Delay(50);//prevent keyboard quiver
         if(P1!=0xf0)
                 {
             tmp=P1;
             P1=_0x0f;
             Delay(50);//prevent keyboard quiver
             if(P1!=0x0f)   tmp |= P1;
             P1=_0xf0;
             Delay(50);//prevent keyboard quiver
             while (P1!=0xf0);
             switch(tmp)
                         {
                     case 0xee:num=0;break;
                     case 0xde:num=1;break;
                     case 0xbe:num=2;break;
                     case 0x7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7d:num=7;break;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
return num;
}

你试一试这个用你的原程诚序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xf0;

         time(5);

还有,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把电路图和工程文件全部打包发上来,并说明PROTEUS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谢谢您的帮助,问题解决了,键盘抬起也需要延时防抖,在抬起判断中,加入延时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xf0;

         time(5);

问题解决了,键盘抬起也需要延时防抖,在抬起判断中,加入延时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xf0;

         time(5);

我试着替换了我的扫描函数,但还是不行,一次按键按下后,count就加到了4,我觉得应该不是扫描函数的问题,我这部分代码的逻辑和你差不多。最后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不去要对按键抬起做判断吗,这样的话不会一次按下被多次判定吗

       P3=0xf0;

         time(5);
        while (P3!=0xf0);

这个就是抬起判断

网友C:
        time(5);
        while (P3!=0xf0);

这个就是按键抬起做判断

网友C:
这个就是按键抬起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xf0;
   time(10);
   if (P3==0xf0) SB=0;

请问不去要对按键抬起做判断吗,这样的话不会一次按下被多次判定吗

网友C:
  P3=0xf0;
   time(10);
   if (P3==0xf0) SB=0;
   else
   {
    time(5);
    Beep = 0;
        SB=P3;
    P3=0x0f;
        time(5);
    if (P3==0x0f) SB=0;
    else
        {
    time(5);
    SB=SB|P3;
    time(5);
        }
        P3=0xf0;

         time(5);
        while (P3!=0xf0);
                switch (SB)
        {
     case 0xee : SB=1; break;
         case 0xde : SB=2; break;
         case 0xbe : SB=3; break;
     case 0x7e : SB=4; break;
         case 0xed : SB=5; break;
         case 0xdd : SB=6; break;
         case 0xbd : SB=7; break;
         case 0x7d : SB=8; break;
         case 0xeb : SB=9; break;
         case 0xdb : SB=10; break;
         case 0xbb : SB=11; break;
         case 0x7b : SB=12; break;
         case 0xe7 : SB=13; break;
         case 0xd7 : SB=14; break;
         case 0xb7 : SB=15; break;
         case 0x77 : SB=16; break;
     default:  ;
           }

试一试以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把电路图和工程文件全部打包发上来,并说明PROTEUS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发在楼下了,  如果您有时间,能劳烦你指教

楼主:
这是全部文件,使用的是Proteus 8 Professional和Keil uVision5。

网友D:
最好是把电路图和工程文件全部打包发上来,并说明PROTEUS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异常情况描述,本来在main函数中,调用一次keyscan,只有当返回有效值,也就是按键按下后松开,count才会加1,但实际情况却是按下一次按键后,main函数中的while(1)循环进行了4次。keyscan中有通过延时进行键盘防抖,也有一个循环进行按键松开的检测,但就是不正常,我才疏学浅,找不出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
本来在main函数中,调用keyscan后返回一次有效值,也就是按下一次按键后,count才会加一,但实际情况却是,按下一次后,count直接加1,加1,加1,变成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