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M1628时怎么识别按键是按下还是抬起状态?

楼主(2023-09-24):
谢谢大家

网友A:
读键值啊,如果读到 0x01  表示 K1-KS1  按键被按下, 反之 K1-KS1 则没有被按下  即 “抬起状态”

网友B:
应该是按下就有按键输出。

网友C:
按键扫描函数读取TM1628时,有键按下,返回相应键值,没有键按下(松手)返回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键值啊,如果读到 0x01  表示 K1-KS1  按键被按下, 反之 K1-KS1 则没有被按下  即 “抬起状态”

谢谢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TM1628,按键按下时按键值的P6位=1,松开时P6位=0,检测P6位就可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有按键按下是再判断是什么按键即可。

网友D:
      TM1628按键按下时按键值的P6位=1,松开时P6位=0,判断按键值的P6位是否为1就可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然后根据按键值再判断是什么按键
    if(keydate & 0x40)        //检测到按键按下0x40=0100 0000,按键按下键值P6=1,松开P6=0
       {按键值判断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