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p8266的看门狗怎样喂?

楼主(2023-09-25):
    继电器工作几分钟8266的看门狗就复位一次,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看电源怎样吧

网友B:
软件写的有问题吧,我的控制卷帘门几年了都没重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写的有问题吧,我的控制卷帘门几年了都没重启过

看门狗自动复位

网友C:
如果是 看门狗 复位,就说明你程序没写好。
所以,你确定是看门狗复位么?

网友D:
根本就不是什么看门狗问题,而是继电器带的负载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是什么看门狗问题,而是继电器带的负载干扰太大。

继电器干扰太大?请问这位仁兄何以见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软件写的有问题吧,我的控制卷帘门几年了都没重启过

这个有意思 ,请问主要控制什么?

网友F:
给出ESP8266复位的串口日志,才能判断是什么原因,不过在arduino中,只要死循环没有纯运算,基本不会导致看门狗复位的